有人用过TMC2209来驱动步进电机吗?

楼主(2020-11-24):
最近无意看到TMC2209 这个驱动芯片,官方的资料是这样说的:

2相步进电机, 线圈电流(峰值)高达2.8A,2A RMS
STEP / DIR接口 具有4,8,16或32微步进引脚设置
通过MicroPlyer™ 插值平滑运行256微步
StealthChop2™ 静音电机操作
SpreadCycle™ 高动态电机控制斩波器
StealthGuard4™ StealthChop的负载和失速检测
CoolStep™ 电流控制可节省高达75%的能源
低RDSon,低热量 LS170mΩ和HS170mΩ(典型值,25°C时)
电压范围 4.75~28V DC
低功耗待机
内部检测电阻选项(无需检测电阻)
单线UART和OTP,用于高级配置选项
集成脉冲发生器,用于独立运动
全面保护和诊断

然后觉得还不错,就弄到了一个小模块板子,用单片机来试试,用的是下面接线电路图:

其中,EN、MS1、MS2这3个脚,我直接接地),然后单片机只是产生STEP信号,DIR是固定接GND或VCC。
但结果来看,步进电机没任何反应,反而是处于“刹车、抱死”状态。调节STEP频率、马达电压、Vref无效。。。。
不知道啥情况。。。? 有用过的朋友,还望指点指点!

网友:
游名 似乎搞得很不错

网友:
这个公司出的几款驱动芯片都不错.

网友A:
楼主,小模块板子哪里弄来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模块板子哪里弄来的?多少钱

X 宝买的,包邮20不到。还在排查,估计是被我弄坏了,之前不小心加了9V到VIO 和 AVR单片机(持续1~2分钟),但至少AVR单片机现在还正常工作

今天又重新买了一个新的模块,明天跟大家报告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配置寄存器没

我没配置,上电后好像是不需要串口来配置也可以工作的。高级设置才需要串口。

网友:
tmc的芯片确实好用,之前用了5160

网友:
我用过TMC2208,也是楼主这种模块,一开始也是不好用,最后电源上加个电容好了

楼主:
最新状态: 今天换了另外一个新的TMC2209 就好了! 我的小步进电机噪音听不到~

网友:
步进电机届的高富帅品牌,他们家的驱动芯片很强大

网友C:
你从哪个tb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从哪个tb店买的?

这款模块的扇热器设计的不是很好,我个人就不推荐此店铺了。

网友D(2021-01-21):
这个加减速 是不是还是要自己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加减速 是不是还是要自己操作?

肯定啊,电机又不知道你要快,还是慢

网友(2021-06-10):
我用这颗IC,为什么测量下来,反馈电阻两端的波形不是正弦波呢?

网友(2022-08-09):
这颗我在用,认识游名快十年了,他最近几年自己开公司 ,发展的不错

网友(2023-06-06):
最近要用到tmc驱动电机,需要用串口模式配置寄存器,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恳求分享一下,排疑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