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备份带恢复分区的disk,恢复到新盘上,开机没有恢复选项

楼主(2020-11-24):
原版磁盘是带有acronis恢复的隐藏分区,在开机时会提示按f11进入恢复系统,此磁盘是ide的,只有40g,现在准备换ssd,60g,用ghost对原磁盘生产镜像文件,然后恢复到ssd上,但开机看不到提示按f11进入恢复系统,提示一个错误,但可以引导进操作系统,这个怎么破?

网友A:
需要修复mbr?
ghost好像不操作启动扇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复mbr?
ghost好像不操作启动扇区的

搞不懂啊

网友A:
磁盘是ide,你这机器有多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是ide,你这机器有多老啊

示波器的硬盘

网友B:
硬盘拷贝机,二个盘对拷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拷贝机,二个盘对拷可以的,

大小不一样也可以吗?可以生成镜像文件吗

网友:
DiskGenius4.7.2试试扇区复制,不过操作要小心,不要搞错了,把源盘给弄掉了。

网友:
选 disk to disk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不一样也可以吗?可以生成镜像文件吗

源硬盘小,可以,
小写到大可以
大硬盘不能写到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