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最满意的电脑机箱是哪款,这个机箱有什么优点?欢迎分享:)

楼主(2020-11-24):
以前我对机箱是完全无感的,随便几十块买个机箱装上。

后来,发现便宜机箱升级硬件安装位太少,散热不好,就喜欢买中塔或全塔机箱了

目前用过最满意的机箱是 先马领秀 奢华版,做工很扎实,带多处可插拔的风道滤网,
这个机箱有很多个风扇位,夏天的时候的对散热帮助非常大。
硬盘免安装,不用螺丝固定,拆装很方便。

机箱外观和内部图如下所示:

这个机箱还支持3个光驱位,改装后装硬盘非常方便
不过现在 先马领秀 这样好用的机箱竟然停产了:(
找了好久,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替代机箱

你们用过最满意的机箱是哪款呢?有哪些亮点?最好能把机箱的优点描述下
有人能推荐款牛x的全塔机箱么?某船就算了,那价格都可以买个不错的主板+CPU了

网友:
我也想换个机箱,看了几次基本都是这些炫酷\透明类机箱,就像浓妆艳抹的村姑.干脆老的继续将就用.

网友A:
目前再用的乔思伯QT01,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再用的乔思伯QT01,感觉还可以

你的乔思伯QT01什么时候买的?可玩性应该比先马差非常多。
目前某宝价格399,你多少钱的时候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乔思伯QT01什么时候买的?可玩性应该比先马差非常多。
目前某宝价格399,你多少钱的时候买的{:shock ...

用了大概4年了吧,买的时候好像是500+

网友B:
超迷你机,整个主机就和光驱一样大。

插上键盘鼠标显示器就是一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迷你机,整个主机就和光驱一样大。

插上键盘鼠标显示器就是一条好汉

什么主机?是苹果的么

网友:
品牌机自带的,做工都不错。

网友C:
航嘉的大机箱,但是不需要散热,里面空荡荡

网友:
酷冷至尊  特警365

好像停产了,皮实,商务感十足。价格150元

网友D:
联想拆机机箱,便宜又好用,

网友:
便宜的机箱的共振很吵

网友:
先马黑洞,挺静音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声音也不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拆机机箱,便宜又好用,

硬盘、光驱和风扇安装位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嘉的大机箱,但是不需要散热,里面空荡荡

说下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光驱和风扇安装位多么?

不多,标准机箱,一般还只能装小板,
联想 ThinkStation铁板很厚,全新机箱,我也没找到这么好的,
当然太贵的机箱,比主板还贵的机箱又没必要,一般只是普通办公应用,

网友:
atx  的 haf xb evo; matx的  ps07; itx的看看现在的a4之类的吧

网友:
惠普的工作站Z系列, 挺不错的.

网友:
翼王的Vector-1和Vector-1 SE

网友E:
超迷你主机,跟光驱一样大小的,我也有一台。主板是跟据机箱设计的。机箱是全铝合金的。上班带公司。下班带回宿舍。跟笔记本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迷你主机,跟光驱一样大小的,我也有一台。主板是跟据机箱设计的。机箱是全铝合金的。上班带公司。下班带 ...

你直接带笔记本不好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直接带笔记本不好么

同样的性能。比笔记本方便多了。首先没有键盘电池显示屏就少了不少重量。其次小主机有大风扇,性能和散热比笔记本好太多。其三,省下的钱买两套显示器键盘电源,一套放家里,一套放公司,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性能。比笔记本方便多了。首先没有键盘电池显示屏就少了不少重量。其次小主机有大风扇,性能和散热 ...

你用的小主机什么处理器,内存多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小主机什么处理器,内存多大?

I9-9980H,32G内存,两个512G的NVME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I9-9980H,32G内存,两个512G的NVME硬盘。

你这机器是品牌机,还是自己组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机器是品牌机,还是自己组装的

不是品牌也不是DIY,算是小厂的产品吧,不过这机器用的人挺多的,还有人装黑苹果。某宝搜S210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品牌也不是DIY,算是小厂的产品吧,不过这机器用的人挺多的,还有人装黑苹果。某宝搜S210主机 ...

你什么时候买的?某宝交易量好像很低

楼主:
3.5英寸仓位        6个
5.25英寸仓位        4个
不错

现在3.5寸盘位多的机箱越来越难找到了
你这个机箱硬盘是免安装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3.5英寸仓位        6个
5.25英寸仓位        4个
不错

要安装的
不过现在也买不到了

网友F:
现在的机箱都好大个,非常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机箱都好大个,非常占地方。

你用过哪些大机箱?有几个光驱位

网友:
先马黑洞,非侧透,没有光污染

网友G:
先马坦克 质量非常好 USB插口质量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马坦克 质量非常好 USB插口质量也好

先马坦克比先马领秀 奢华版 差很多的

网友:
先马黑洞 就是有点儿大

网友H:
DELL商用机的机箱

网友:
安钛克(Antec)GX900 军式硬汉风格

我选机箱 首先排除 到处是灯的。  然后就是尽量结实点的。
另外 就是前面板的接口尽量在顶部的。 因为机箱放地下的话 插口放到顶部这样不容易碰坏。

楼主(2021-12-17):
引用 网友H:
DELL商用机的机箱

这种机箱不单卖的吧

网友I:
我用过最好的机箱  dell   optiplex  760.    钢板扎实,扩展空间足够。   缺点: 电源功率余量不大 。不过我带4个硬盘没啥问题。估计带挖矿的显卡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过最好的机箱  dell   optiplex  760.    钢板扎实,扩展空间足够。   缺点: 电源功率余量不大 。不过 ...

组装机机箱,你用过最好的是哪一种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组装机机箱,你用过最好的是哪一种呢

说实在的,近几年还没见过特别扎实的组装机机箱。铁皮都是晃悠悠的。
我相信一份价格一分货的理论。价格高的一定比价格低的好。性价比超高是不存在的。卖的肯定比买的精。
再增加一条    dell的机器 新款的机箱也是一坨,联想的机箱更烂。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已经很好了:https://item.jd.com/533484.html

太厚实的死重死重,以前旧的联想,戴尔机箱就很重,送也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在的,近几年还没见过特别扎实的组装机机箱。铁皮都是晃悠悠的。
我相信一份价格一分货的理论。价格 ...

海盗船这些的机箱听说不错,但是性价比不高,
先马的曾经性价比很高,
现在先马的高性价比机箱都没了,现在的先马机箱都是辣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