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视觉识别模块

楼主(2020-11-25):
有个项目,需要识别一条纸带上的色块颜色并计数,纸带宽约2cm,从摄像头下方被电机匀速拉过去,大概10cm/s,有没有带嵌入式处理器和显示屏的视觉识别模块,请坛友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这种颜色传感器就搞定了

网友A:
必须带嵌入式和显示屏吗?这个直接用颜色传感器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带嵌入式和显示屏吗?这个直接用颜色传感器不好吗?

是的,不连电脑的,要在液晶屏上实时显示图像及一些信息。

网友:
两个TCS3200就可以

网友:
OpenMV可以搞定这个。

网友:
颜色传感器就可以吧

网友:
推荐MV的是在说笑,那个是100mm/s的速度呢

网友:
性能好些的arm比如A53 A72内核内核,或者直接树莓派加OPENCV 就可以了。
分辨率不高的话 ,每秒几十帧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