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中,按shift+W出现的对话框里线宽,怎么修改

楼主(2020-11-25):
如题,以前这个论坛里看来的,修改过一次,,布线的时候要切换线宽就很好用,然后重装了一下,以前的设置没了

箭头所指的这些默认线宽,是从哪里进去修改的

网友A:
优先选项-pcb-交互布线-中意的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选项-pcb-交互布线-中意的线宽

谢谢大哥。设置好了

网友(2021-01-09):
分享另一个方法:布线时,按TAB键,右下角也有中意的线框,中意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