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看看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0-11-25):
来帮看看这个是什么器件,多谢,用在多路信号选通中,没有丝印

网友A:
围观一下,看起来频率应该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一下,看起来频率应该很高?

嗯!~~~~~

网友:
看一下周边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一个射频开关,用于选择收发通路,肯定不是环行器,环行器要高很多。混频器也是有可能的。楼主应该把整个图拍出来。

网友:
同楼上,看图猜测估计是射频开关,多路收发和切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