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能杀死水里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吗,需要多大的电压

楼主(2020-11-25):
电击能杀死水里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吗,需要多大的电压

网友:
不能。只有具有神经系统的生物才怕电。

网友:
紫外线照射,可以杀死水里面的细菌和病毒。

网友A:
多大的电流密度可以消杀哪些菌不太清楚,但自来水中通上220v交流电会有热效应,可以把水加热到沸腾。这样就杀菌了

网友B:
加点儿盐电解出氯化物杀菌效果好,几伏电压就可以

网友C:
简单可靠的方法比如加热 比如冷冻 比如加入杀菌剂等方法不用楼主非要整个通电杀菌的幺蛾子

网友D:
热得快了解一下,N年前就烂大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流密度可以消杀哪些菌不太清楚,但自来水中通上220v交流电会有热效应,可以把水加热到沸腾。这样就 ...

这个角度比较犀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可靠的方法比如加热 比如冷冻 比如加入杀菌剂等方法不用楼主非要整个通电杀菌的幺蛾子 ...

加热可以杀死病毒,但冷冻可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热可以杀死病毒,但冷冻可能不行。

有一类细菌叫做嗜热菌,我就曾今接手处理过设计某种设备用来灭杀鲜奶里无法用常规巴氏杀菌技术杀灭的嗜热菌的问题。所以不是所有细菌都是靠加温来杀灭的,有很多场合产品不耐高温无法高温灭菌或者遇到耐热80摄氏度以上超嗜热菌,就得另外想办法,冷冻可能就是办法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类细菌叫做嗜热菌,我就曾今接手处理过设计某种设备用来灭杀鲜奶里无法用常规巴氏杀菌技术杀灭的嗜热 ...

病毒一般是耐低温不耐高温吧,但细菌确实是有能耐高温的。

网友:
紫外线杀菌,应该是目前最广谱的杀菌方法,水处理消毒很多就用这种方法的

网友:
还记得生物学上那个电击,使得无机环境产生了有机物质的实验吗?

网友:
用电把水烧开

网友:
日本有高压静电场杀菌保鲜

网友:
用氯锭!丢几颗下去即可。

网友:
1.加热,
2.电解出活性氧,
3.加非常高电压,使1微米水的跨步电压>3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得快了解一下,N年前就烂大街了

好是好。
有没有更快速新奇灭大量病毒微生物的招数。

我知道高剂量的核辐射可以试试,带歪了。

不知道高压电网(2~3Kv,电流(1A))对杀游泳池或脸盆里的病毒细菌效果怎么样。
不能用化学物品杀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点儿盐电解出氯化物杀菌效果好,几伏电压就可以

产生臭氧就行 :)

臭氧发生器。

网友:
能,现在远洋货轮上都有这样的装置,就是通过电击把压载水里的微生物都电死以免造成水域外来生物入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类细菌叫做嗜热菌,我就曾今接手处理过设计某种设备用来灭杀鲜奶里无法用常规巴氏杀菌技术杀灭的嗜热 ...

据说是有些细菌在什么芽孢里,短时间杀不死。
刚毕业的时候接触食品行业,听的很好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是好。
有没有更快速新奇灭大量病毒微生物的招数。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难。
生物学上,一般用2500V的电压做电转化实验,就是通过这么高的电压增加细菌的细胞膜通透性,让DNA更容易进去。

你把水看成均匀的电阻,用微生物um的尺寸比上探头间距,作用在微生物两端只有mV级电压,你觉得能不能杀死微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难。
生物学上,一般用2500V的电压做电转化实验,就是通过这么高的电压增加细菌的细 ...

不知道。
没有依据不敢瞎说。我只想简单粗糙粗暴的让小孩操作几下就能在3分内搞定泳池的消毒杀菌

网友:
只你能加上足够高的电压,原子核都能给你打出来。 别说杀个细菌了

网友:
微生物那么小 跨步电压很小 应该杀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