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RV8323r调式情况

楼主(2020-11-25):
DRV8323支持SPI的版本,目前驱动能正常SPI读写寄存器。
目标是驱动48V直流无刷电机
外接稳压电源48V到VM
采用6x pwm模式
驱动方式是H_PWM和L_ON的方式

因为第一次用这个片子,不熟悉性能,想问一下用过的朋友,我下面几个状态情况想确认一下。
1、 寄存器配置基本按默认配置,然后使能ENABLE引脚(引脚拉高),这时候GHA、GHB、GHC为35.5V左右,GLA、GLB、GLC为0V(此时INHA/B/C和INLA/B/C都是低电平,没有开始输出,)想知道这个GHA、GHB、GHC输出35.5V左右的电压是正常的吗?

2、 然后让INHA引脚输入PWM的时候,引脚的PWM是正常电平,但是在GHA输出差不多以35.5V为基线的PWM波,这个状态是否也是正常的?

3、我按照6相,根据霍尔位置输出控制的时候,电机动了一下,然后稳压源(48V)就被拉低到7V左右,电机一直有低鸣声(没有烧电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路过的前辈指点一下,感激万分!

网友(2021-09-28):
怎么样,drv8323好用吗?

网友:
drv8323 已经买不到了21年 3月份开始价格从18升到100+元。 搞得要用3颗芯片替代他:  DCDC, mos驱动,3运放

网友:
drv8353应该也还可以

网友:
电源功率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