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示波器的来咯,修好的大家各一台,没修好亏个邮费

楼主(2020-11-25):
缘起下帖15楼: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1535392

现状:
我有一台5034,一台5054
5034到手4通道都还能正常出波形,关机之后再开机就提示

反复重启故障依旧

5054勉强能出CH4波形,偏移严重。

拆机观察两个机器电脑板、PPC板都不相同,信号采集板看似相同
互换PPC板无法启动,5054换5034 的信号板之后,4通道都可以出波形,但是SPC无法校准,4个通道偏移严重

DUBO方式:
两台机器都寄给你,邮费你出
修好之后运费到付给我寄回一台好机器,剩余的东西归你

两台都修好的话,你我各一台;只修好一台,我要修好的你留下坏机;两台都没法修好,你亏来回邮费寄回给我。

有没有愿意折腾的?

网友:
接了,PM你了。

网友:
哈哈,排队折腾

楼主:
好的,刚看到,已经加你

楼主:
哈哈,先来后到,楼上的先玩

网友:
5034估计好搞。如果不是专业搞这个的话,5054估计没啥希望了。

网友A:
我有台3012C也是SPS无法校准,两个通道基线偏移,真头痛!

网友:
方式很公平很合理,可惜咱没那个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3012C也是SPS无法校准,两个通道基线偏移,真头痛!

这个我可以看看

网友B:
这个系统错误不太好搞。之前碰到过,没搞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统错误不太好搞。之前碰到过,没搞好

这个更像是系统检测到硬件错误然后提示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像是系统检测到硬件错误然后提示这些。

我之前碰到过这个系统报错的,重装系统还是不行。换了ppc板好了。但是坏的ppc板不会修了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子综合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移动时间:8小时之后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3012C也是SPS无法校准,两个通道基线偏移,真头痛!

由于权限限制,不能给您回消息。您方便的话可以私信我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碰到过这个系统报错的,重装系统还是不行。换了ppc板好了。但是坏的ppc板不会修了 ...

他那个PPC板反正是看不懂。

楼主(2021-03-02):
示波器还没有修好,哪位有兴趣继续玩,条件不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还没有修好,哪位有兴趣继续玩,条件不变

我有一台应该是PPC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应该是PPC板坏了

你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哪个型号?

是一台5032

楼主:
看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你那两台都是PPC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两台都是PPC板坏了?

5054的采集板应该是有问题的,只有CH4能够出波形,幅值和偏移都无法校正
把5034的采集板换到5054上面,4个通道都可以出波形,但是基线偏移大,执行校准失败。所以5054的PPC应该是好的
很奇怪的是5034到手第一次开机,4个通道也都正常,关机的时候好像卡在某个地方蛮久,着急测试另外一台机强行断电,后来开机就出现了楼主位的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54的采集板应该是有问题的,只有CH4能够出波形,幅值和偏移都无法校正
把5034的采集板换到5054上面,4 ...

关机卡很久应该就是检测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卡很久应该就是检测到故障

这个就不清楚了
看看坛子里面有没有高手出马,没有的话就留下来玩扫雷

网友(2021-05-29):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
看看坛子里面有没有高手出马,没有的话就留下来玩扫雷  ...

还在吗?在的还可以试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