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路板这种接口针是用什么工具插在主板上的?

楼主(2020-11-26):
如题,如下图,这些针是如何插在主板上的,是有什么工具吗?碰到的汽车板,所有接口都是这样插主板上的,没有使用焊接。另外,下图的这种针在哪里可以买到?某淘应该搜索什么关键词?谢谢!

网友A:
Press-fit ,对pcb质量要求很高,有专门的压接设备。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压接。
以前我们单位做过一次这工艺。
普通的PCB厂的产品做不了这个工艺。

网友B:
谁科普下,为什么不焊接呢,可靠性不如插接?

网友:
压接,过盈配合

这种针一般都是单独开模的,有公差要求

网友:
我估计是焊接不耐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科普下,为什么不焊接呢,可靠性不如插接?

压接比焊接可靠性更高,尤其是振动环境下,适用于严酷环境下的PCB连接器,很多都是压接的。
比如CPCI连接器,VPX连接器,很多高速交换机,服务器和背板的连接,都是压接的。
压接对孔的尺寸及铜厚有要求,板厂要准确控制钻孔孔径和最终孔径,对板厂工艺要求比较高。

网友C:
搜索 簧片  或者插簧

网友D:
照片拍的真好,板子若干孔有 油性笔标记,应该这个pcb板子是报废了吧?孔径不达标??

网友E:
这些应该要再套一个外壳吧,类似牛角头的那个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ss-fit ,对pcb质量要求很高,有专门的压接设备。

哦,应该是这个,谢谢。这个现在已经压好,就是缺了几个引脚,想把这几个引脚补上,能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拍的真好,板子若干孔有 油性笔标记,应该这个pcb板子是报废了吧?孔径不达标?? ...

这个标记是我们自己画的,表示缺失功能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应该要再套一个外壳吧,类似牛角头的那个塑料件

对,套上外壳,这些就成了接口里的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 簧片  或者插簧

搜了插簧,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
就想问问,家里闯能做这种PCB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套上外壳,这些就成了接口里的针脚。

也拆过一些汽车的板子,类似这种端口,有焊锡焊接啊。
这样的独立插针,是不是为了先测试通过之后,再套外壳,
从而避免不良品维修过程中需要拆件的麻烦。

搜 “DJ610 插针” 搜到一些

网友F:
TE网站搜press fi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拆过一些汽车的板子,类似这种端口,有焊锡焊接啊。
这样的独立插针,是不是为了先测试通过之后,再套 ...

这个是成品,是奥迪车上的,是博世或lear出品的。这种接口,我都见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E网站搜press fit

我看看,谢谢

网友G:
这照片是手机还是单反拍的呢?画质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照片是手机还是单反拍的呢?画质很不错啊

某为,半夜两三点灯光下拍的,说了怕被打:)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应该是这个,谢谢。这个现在已经压好,就是缺了几个引脚,想把这几个引脚补上,能补吗? ...

能补,买Press-Fit针回来,量小用钳子插上就行,钳子控制不好可以找个带孔的金属棍,安个把手,更容易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补,买Press-Fit针回来,量小用钳子插上就行,钳子控制不好可以找个带孔的金属棍,安个把手,更容易控 ...

这个你有实际操作过吗?已经压好的,能用钳子拔出来插到另一个板子上用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你有实际操作过吗?已经压好的,能用钳子拔出来插到另一个板子上用吗? ...

不行,插针是一次性的,拔出来就废了,而且拔出来孔也可能会坏,再插新的不一定可靠。
空孔要插新针,买点TE的针就行了,工具太贵,量小可以不买工具。
以前CPCI的连接器,经常用锤子往里砸,或者用台钳压进去,PCB底下垫块弹性好的橡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行,插针是一次性的,拔出来就废了,而且拔出来孔也可能会坏,再插新的不一定可靠。
空孔要插新针,买 ...

哦,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拆过一些汽车的板子,类似这种端口,有焊锡焊接啊。
这样的独立插针,是不是为了先测试通过之后,再套 ...

正规大厂里没有维修后再用的流程的,维修只是为了故障分析,修好后的零部件还是报废处理。这种工艺抗震动性能很好。

网友:
这PCB感觉还没论坛里那些有强迫症的童鞋画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