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G cat1 模块,用单片机控制是否可行?

楼主(2020-11-26):
申请了移动ML302开发板,简单看了一下手册,有一个疑问请教大家,这个模块用单片机串口控制可行吗?还是必须用usb,上linux系统?

网友A:
当然可行了,就是cat4,数据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用单片机串口也没问题啊。

网友B:
好奇楼主为什么发这么一个帖子,谁能给我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行了,就是cat4,数据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用单片机串口也没问题啊。 ...

先谢谢了,以前用的4G模块是上的linux,这个cat1,用linux体积太大了,现在的场景数据不大,谢谢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楼主为什么发这么一个帖子,谁能给我答案

因为我对这个模块不熟悉,以前都是用linux驱动4G的,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用单片机,但是自己又不确定,想请教一下大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对这个模块不熟悉,以前都是用linux驱动4G的,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用单片机,但是自己又不确定,想请 ...

如果仅仅是作为GPRS的替代品,少量数据通讯用单片机驱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仅仅是作为GPRS的替代品,少量数据通讯用单片机驱动是没问题的

我用两个场景,一个有是linux系统,数据多一点,这个没有问题,按以前的方式驱动就行了,另外一个数据不大,我想当nb模块用(一些人反应nb型号不好,不想用这个了),用单片机驱动。说句实话,这个模块比nb的要大一大圈。

网友D:
显然没问题,STM32 + CAT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没问题,STM32 + CAT1

先谢谢您的答案,这样我就可以定心测试了!

网友E:
stm32 --usb--- CAT1  更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tm32 --usb--- CAT1  更完美

看场景,我们是直接用的ml302+外围接口芯片做的,这个有opencpu可以用,省一颗料,资源多编程也方便

网友F:
串口Tx/Rx发AT指令就可以了。Cat.1的速率,你用STM32,UART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 --usb--- CAT1  更完美

感觉这个方法太麻烦了吧,其实是我不懂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Tx/Rx发AT指令就可以了。Cat.1的速率,你用STM32,UART足够。

谢谢,正准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场景,我们是直接用的ml302+外围接口芯片做的,这个有opencpu可以用,省一颗料,资源多编程也方便 ...

你这个外围芯片是怎么回事?指点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外围芯片是怎么回事?指点下呗

他说的是接口芯片, 跟楼主的应用场景关系不大, 可以不管的, LTE 模块只需要主串口跟单片机通信即可

网友G:
至于说 opencpu, 有人说方便, 也有人说还是外挂单片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至于说 opencpu, 有人说方便, 也有人说还是外挂单片机方便

用opencpu的方案麻烦在于:如果将来换模块,几乎要重新搞一遍,由于很久,现在还是决定用单片机!

网友:
为了省点外挂MCU的钱,opencpu是不错,而且opencpu资源丰富

网友:
用合宙的AIR724,本身可以当主控,lua脚本开发,如果都用同家的模块移植快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外围芯片是怎么回事?指点下呗

就是一些电平转换或者接口转换芯片,外部没有逻辑处理,都统一opencpu了,看使用量了,我感觉换模组重新开发也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