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铜箔就可以构成一个电容,那么怎么大致计算其电容量?

楼主(2020-11-26):
两块铜箔就可以构成一个电容,那么怎么大致计算其电容量?

上图很好理解,有效面积为S1和S2重叠的地方。D也很直观,而且电场基本在两极板之间。

当两极板展开,平躺以后S和D怎么定义了?

网友:
理论上是0

网友:
hfss有限元仿真试试

楼主:
电容触摸按键不都类似这种吗?  一个独立铜箔,一个地铜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触摸按键不都类似这种吗?  一个独立铜箔,一个地铜箔。

那是对地或者说人体介入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对地或者说人体介入电容了。

手未触摸时的基准电容,基本和上图一致吧?只不过其中的一块铜皮接地了。不考虑人体电容,那就是对地了,未接地那块铜皮针对接地那块铜皮。

网友B:
两个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长不变,但是厚度变成宽度了呗。

网友C:
在同一平面上值比较小,还和外壳等周围电路等环境有关系。你为什么要算这个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平面上值比较小,还和外壳等周围电路等环境有关系。你为什么要算这个电容值? ...

不是要精确去计算,而是想了解个大致。然后才有方向去想办法将灵敏度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长不变,但是厚度变成宽度了呗。

一开始也这么设想过,但是这样的话那电容量也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对地或者说人体介入电容了。

MicroChip 的 mTouch Framework 了解一下
其中一种模式就是利用按压时由两个导电层间距离改变导致的电容量变化来识别按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