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树莓派4的NAS,不知道大家有兴趣吗?

楼主(2020-11-26):
我们去年设计的树莓派3的控制器,市场反应还不错。
今年想多上一些树莓派的产品。

预计规格如下
1.树莓派4核心板,2GB内存,8GB emmc(或TF卡).
2.双路千兆以太网
3.支持2路硬盘或者4路硬盘,两个版本。
4.支持WI-FI
5.支持VPN
6.可选4G 网络。

要开模具,估计研发投入要20W到30W左右。

网友A:
更关心上什么系统,用什么机箱,不过NAS这玩意托矿难的福这几年大家都陆陆续续添置了几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关心上什么系统,用什么机箱,不过NAS这玩意托矿难的福这几年大家都陆陆续续添置了几台吧 ...

官方的系统,装上软件就行。另外就是外壳要自己自己设计,开模具。

网友:
树莓派没有SATA接口,好奇和硬盘之间接口使用什么,不会是USB吧。

网友B:
你直接“研域 N39-05 J1900四核低功耗高清Nano千兆网卡迷你工控电脑主板 ”,299多划算。NAS需求都是企业级才有利润空间。

网友C:
有兴趣,但是不知道功耗怎么样,主要还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研域 N39-05 J1900四核低功耗高清Nano千兆网卡迷你工控电脑主板 ”,299多划算。NAS需求都是企业级 ...

这种主板大部分都是回收料。比BOM成本都低了。业内都懂。如果大家都选用这种产品,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另外这种也不是可以谈的竞争对手,只是一个主板,不是一个NAS呢。
并且这种公司不会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但是不知道功耗怎么样,主要还是价格

淘宝上随便搜了一下,我们价格能做到差不多一半,我估计的话,如果不行就不再国内销售了。我们再海外渠道做。

网友D:
用树莓派4 做NAS 哪有性价比。OpenEmbed硬件设计能力那么强,随便选一个SOC来做NAS 性价比也秒杀 树莓派4啊。楼主看来没有软件工程师,无非就是想用它现成的软件。只做硬件就可以了。做产品这样比较快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树莓派4 做NAS 哪有性价比。OpenEmbed硬件设计能力那么强,随便选一个SOC来做NAS 性价比也秒杀 树莓派4啊 ...

老兄,如果是专业做NAS的,我们无论如何都做过群晖与威联通啊。人家做了那么多年,我这边才有几杆枪?肯定做不过的。
我们玩的也就是这个树莓派嘛。属于半玩家性质的。

网友E:
玩的话就不用开模了吧。不用投入那么大了。

网友:
楼主是做创客市场。非通用市场。我知道啊。

网友D:
做创客市场 围绕树莓派 可以做很多文章。主要软件生态很丰富。 学学微雪,围绕树莓派做很多周边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的话就不用开模了吧。不用投入那么大了。

不开模又难受,做不了什么特色。所以进退两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创客市场 围绕树莓派 可以做很多文章。主要软件生态很丰富。 学学微雪,围绕树莓派做很多周边产品。 ...

我看了他们,他们的款很多,但我们偏向于更专业一些的。

网友D:
楼主应该看到 友善的NanoPI R2S出的还可以把。双千兆网,很多人买来做软路由。如果还能接硬盘,再加个漂亮的壳更加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看到 友善的NanoPI R2S出的还可以把。双千兆网,很多人买来做软路由。如果还能接硬盘,再加个漂亮 ...

嗯,看到过他们,他们那个主要做软路由。我们有另外一款支持双网口,带软路由功能的,并且支持4G或者5G,路由,VPN,NVME功能。
这一款主要是带两个或者4个硬盘。

网友:
比较好奇速度问题,可以加ssd做缓存吗?

楼主:
现在速度只受制于千兆以太网,加缓存也没用啊

网友F:
可以将UPS功能考虑直接做进去,比如断电后10分钟再按流程自动关机,也不需要放太大的电池,主要为防止突然断电毁盘或文件系统。

网友G:
NAS用树莓派没有原生的SATA, 硬盘用USB-SATA稳定性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NAS用树莓派没有原生的SATA, 硬盘用USB-SATA稳定性是个问题

pcie扩展 几乎与原生速度一样。

网友:
双千兆 四盘位 hdmi
htpc 路由 nas都有了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将UPS功能考虑直接做进去,比如断电后10分钟再按流程自动关机,也不需要放太大的电池,主要为防止突然 ...

我们有一款工业级的 使用超级电容,提供了15秒的UPS时间,可以正常关机。

网友H:
我想要樹莓派的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要樹莓派的手機。。。

做,现在国外有几款开源的手机做得还不错。64那款用全志,还有用NXP的。

网友I:
树莓派做NAS感觉不太行,还不如做网关软路由之类的
如果想玩ARM的NAS,市场上有不少盒子可以改,不如X86的好用

网友J:
做大数据量采集存储的边缘网关,要比做NAS合适,双路硬盘组个RAID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随便搜了一下,我们价格能做到差不多一半,我估计的话,如果不行就不再国内销售了。我们再海外渠道 ...

品牌的NAS一般都是专注在视频影音这一块的感觉,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用NAS搭建的GIT、SVN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大数据量采集存储的边缘网关,要比做NAS合适,双路硬盘组个RAID足够了。

这个没问题呢。我们有行业专用的。
但价格要5000以上了,我们考虑的就是低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的NAS一般都是专注在视频影音这一块的感觉,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用NAS搭建的GIT、SVN服务 ...

这些服务都有呢。
GIt与SVN,直接安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树莓派做NAS感觉不太行,还不如做网关软路由之类的
如果想玩ARM的NAS,市场上有不少盒子可以改,不如X86的 ...

个人DIY 市场,一直都有的。就像几年前我们自己装机。但现在我都懒得搞,直接买品牌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服务都有呢。
GIt与SVN,直接安装就行。

期待更多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的NAS一般都是专注在视频影音这一块的感觉,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用NAS搭建的GIT、SVN服务 ...

个人用可能是影音的人多,毕竟这些比较占资源
NAS有 Git的,有GitSever和Gitlab,我用Gitlab,也可以自己安装Gitea,也有SVN Server
还有Wiki, Web Station其他应用,有Docker,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树莓派做NAS只能做基本的文件服务,CPU较弱RAM也不够,装系统也没有X86方便, 唯一的优点就是功耗低点

网友:
树莓派的通用性很好,功能丰富是绝对优势,但做NAS就有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尴尬场面,由于没sata,加硬盘变得复杂!
个人觉得 树莓派做htpc 单独加一个以太网的硬盘盒比较合适

网友:
树莓的稳定性不够?

网友:
用来做git服务器应该很不错,rsync到自己的群晖NAS上。

网友:
支持,好像不错, 到时候可以买你的空机箱吧,

网友:
nas重点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的NAS一般都是专注在视频影音这一块的感觉,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用NAS搭建的GIT、SVN服务 ...

群晖有docker,装gitlab什么的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