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芯片带CAN,价格便宜,代码最好和STM32兼容

楼主(2020-11-26):
如题。
最近要做一个只用CAN发送简单数据到总线上的产品。
只需要使用到CAN,其它不需要。
需要一个价格便宜,最好封装也小点(TSSOP20最好)的单片机。

网友:
microchip有一款8位单片机,带CAN-FD。具体型号,自行搜索。

网友:
GD32E103,带can fd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16F40K128-36I-LQFP64/LQFP48  RMB4.5以内, 工程样品 ,可以送样
16位8051,准32位机,多累加器结构,CAN/ ...

这款芯片啥时候量产呢?

网友B:
ST转GD,改动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转GD,改动大不?

不大,快的话半小时内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16F40K128-36I-LQFP64/LQFP48  RMB4.5以内, 工程样品 ,可以送样
16位8051,准32位机,多累加器结构,CAN/ ...

8051怎么会有16位呢,是不是搞错了,难道是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