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型小巧的JlinkV9--成本及最终费用(组团10个薅务实贴片羊毛)

楼主(2020-11-26):
制作 50套
查询了一下51套物料价格,嘉立创物料不全,有订货的,从ICKEY买订货的MCU价格要贵10元一片,一共500,缺货的隔离电源价格9.4元一个,51套物料价格大概4200左右;
务实贴片50片双面贴要1000的样子;
PCB板沉金价格大概360左右
邮费 带包装  10元一件,大概500;
多收10%的费用用于损耗;大概6600的样子,
平摊下来要130一个,好像不便宜的样子,大家看看
附上BOM

刚看了务实贴片的活动,组团10个,费用估计差不多,更新一版,加双电源,1W的隔离电源电流太小了,2W有400ma,自己用掉150ma的样子,还有250ma的富余,如果只供单片机电量估计没什么问题, 3.3V放到2脚输出,想用DC这样电流大点,但复杂了,还是用LDO算了,
同5V一起开关;

如果嫌弃购买的外壳难看,我过段时间设计一款外壳,把3D模型传上来,大家自行打印;

网友A:
不算便宜,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便宜,顶顶

单片机,30 ,隔离器 20, 隔离电源10元,光这三样就60多块了;贴片50片,平摊下来 20元一个,就已经80多块了

网友B:
下载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速度怎么样?

就是V9的速度,没啥区别;

网友:
130是不便宜

网友C:
这个有没有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没有串口?

全功能接口

网友:
现在都v11了

网友:
不值得做了

网友D:
考虑隔离的话,不贵。这价格不能和没隔离的比较,一比较,就不值得做。
我买V11,才二百多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考虑隔离的话,不贵。这价格不能和没隔离的比较,一比较,就不值得做。
我买V11,才二百多一点。 ...

来个v11的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隔离的话,不贵。这价格不能和没隔离的比较,一比较,就不值得做。
我买V11,才二百多一点。 ...

V11和V10硬件好像是兼容的吧, V11的要做隔离不能在USB上做了,只能在IO口做隔离,另外体积小不了了,隔离代价也不低;
另外我也不是专门做这个,没有V10和V11的电路和固件

网友F:
做带隔离的功能要做全,足够的供电,方便的电压切换,结实的外壳,否则这价格不如买个普通的再加个USB隔离插头。

网友G:
丐版V9,做了5块,共花费160元。下载速度可以达到50M

网友C:
意思是有是吗?

我现在常用的就是swd5线 + 串口。

如果合适,我想搞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有是吗?

我现在常用的就是swd5线 + 串口。

是的,看电路图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带隔离的功能要做全,足够的供电,方便的电压切换,结实的外壳,否则这价格不如买个普通的再加个USB隔离 ...

供电可能不够,隔离模块总共1W的供电,没用DC,只有200mA,单片机估计100ma运放和其他估计20ma,最后5V供电没多少;运放我换成了轨对轨的,1.8V,3.3V,5V的调试应该都没问题;外壳可以买到匹配的,要手工切一下,有3D打印的,我可以画个外壳,自己打印,
不过这么高的成本,估计凑不到50个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来个v11的链接看看?

4 http:// ¢bplHcngtccI¢回_桃窇【JLink EDU JLINK V10 STLINK 升级JLINK V11 V9ARM STM32烧录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V11和V10硬件好像是兼容的吧, V11的要做隔离不能在USB上做了,只能在IO口做隔离,另外体积小不了了,隔 ...

硬件应该是一样。说V11估计广告效应大于实际使用。
不过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丐版V9,做了5块,共花费160元。下载速度可以达到50M

这么高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个v11的链接看看?

哥们,多看看。我买这个,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可能不够,隔离模块总共1W的供电,没用DC,只有200mA,单片机估计100ma运放和其他估计20ma,最后5V供 ...

做好  @下我
我支持一套,但是到时候教下我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供电可能不够,隔离模块总共1W的供电,没用DC,只有200mA,单片机估计100ma运放和其他估计20ma,最后5V供 ...

自己做Link,最好加上供电,5V和3.3V最少500mA,如果能大更好,对外供电要方便切换,5V、3.3V、目标板供电可选,而且不会误操作,供电要有过流保护,切换不能用跳线帽,容易丢。不带供电成本已经一百多了,加上供电成本不会多几十块钱,方便目标板没电时烧程序。
接口可以做个小转换板,20pin转SWD,20pin接口直接插杜邦线容易掉。
TypeC接口要支持正反插,不能挑线。
否则这么高成本,没什么特点,也不方便用,不如用便宜的Link加个几十块钱的USB隔离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4 http:// ¢bplHcngtccI¢回_桃窇【JLink EDU JLINK V10 STLINK 升级JLINK V11 V9ARM STM32烧录下载】 ...

这是什么连接?请问复制哪一段?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Link,最好加上供电,5V和3.3V最少500mA,如果能大更好,对外供电要方便切换,5V、3.3V、目标板供 ...

500mA,5V需要3W的隔离电源,体积比较大,那就加2个隔离电源也就加20元,对外供电Jlink不支持5V和3.3切换吧,你有什么方案,5V用19脚? 3.3V用2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mA,5V需要3W的隔离电源,体积比较大,那就加2个隔离电源也就加20元,对外供电Jlink不支持5V和3.3切换 ...

我买的坛友的Link,他用跳线帽切换电压,我改成了用开关切换,但并不完美,开关容易误触切换到5V输出,用带防误触的开关又没有足够空间安装。自己做一两个成本太高,一直在用这个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什么连接?请问复制哪一段?打不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14hmpi548a

网友:
楼主,好了算我一个!

网友I:
没看懂,撸羊毛后便宜还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看懂,撸羊毛后便宜还是贵

价格差不多,贴片加工费少20,但器件批量10套可能比50套价格会上浮5-10%,没具体算过

网友:
算我一个吧。支持楼主

网友J:
务实贴片50片双面贴要1000的样子;
--------------------------------------------
这还叫薅羊毛啊,这个项目算不算开源的?算不算非盈利性质,务实不是刚发帖知支持嘛,申请一下。
做50个也是免费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32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务实贴片50片双面贴要1000的样子;

这还叫薅羊毛啊,这个项 ...

成本太高了,没多少人参加,看到成本后,只有3个人有意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太高了,没多少人参加,看到成本后,只有3个人有意向

还是要把价格做低嘛,当然另外隔离的需求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就选择更实惠的非隔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