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电位器音量值0xff,做音量分级控制,应该如何划分?

楼主(2020-11-27):
我现在分6级是 : 8、16、32、64、128、255;
         分5级是 : 16、32、64、128、255;
我感觉我这是闭门造车,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玩的。

请懂的朋友说一下,应该怎么划分。谢谢~

网友:
有专门的电子音量IC的,以dB为单位,你这种是电子电位器,

网友:
调音量应该用指数电位器,音量按对数调节人听着才是线性的。

网友A:
推荐你一个  M62429  便宜实惠又大   个LC 就有  专门调音量的IC

网友:
借楼同问   工作电压9v-12v的数字电位器型号推荐一个

网友:
电位器是线性的。调音量要转为对数,例如第一级音量是log1;第二级是log2,然后按比例放大到255满刻度。通常要10级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一个  M62429  便宜实惠又大   个LC 就有  专门调音量的IC

哥们,太好了,这才3毛多,真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一个  M62429  便宜实惠又大   个LC 就有  专门调音量的IC

谢谢,确实不错,不过我这板都弄好,暂时不改了。

网友:
你这个比例系数表就是指数的,应该是对的,每大一级加一倍
但是这个是控制哪里?控制输出级的放大倍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