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92与LPC2294能够原为替换,并且程序烧录互不影响么?

楼主(2020-11-27):
我问题下我现在使用的LPC2292FBD144停产了,能否使用LPC2294HBD144/01进行原位替代,并且能否将2292的程序写入2294中,hex文件中是否有对应器件的识别信息,烧入2294后是否能够使用,最好有没有相关官网文档解释说明了

网友A:
lpc系列不是arm吗?你看手册两种是不是同一个系列,pin一样不一样,如果ok理论上可以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系列不是arm吗?你看手册两种是不是同一个系列,pin一样不一样,如果ok理论上可以直接换。 ...

嗯,NXP的片子,比较老了,pin基本是一样的,差别在于can通道数多两个。就看有人用过没有,能否直接程序烧录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