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将我东莞的GEN7文件服务器放阳台

楼主(2020-11-27):
现在是随便放沙发扶手上。

坐在沙发看电视,会有一点噪音,不爽。

另外半夜也能听到一点噪音。

移到阳台看来是最好选择。我之前已经安装了层架。

淘宝买的铁柜。还顺丰包邮,我选择最薄的,便宜,并且散热更好。

我估计热天也不必开孔。到时测试一下,万一温度高,就按照过滤散热风扇(空气过滤后才进入里面。)

网友A:
选用个小机柜好一点吧

网友:
铁柜加水冷

网友B:
柜子要通风,最好加个风扇对流。

网友:
阳台主要是潮湿和昼夜温差水气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子要通风,最好加个风扇对流。

风扇会带来灰尘问题。

我到时会查看P420阵列卡上的电容温度(其实就是机内部温度),如果都在50度以内,机器可以长期工作,不用风扇。

我这箱子只是0.8mm的铁皮,散热应该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个小机柜好一点吧

没有这么迷你的机箱的。

我的主机尺寸是:宽22cm,深26cm,高27cm。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小铁柜了。

网友:
如果不通风,估计温度很快会上升导致死机。

网友A:
找个6U的,可能稍微大一点点,关键颜值高很多啊,风扇口散热什么都是现成的,前面板玻璃的还方便观察机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6U的,可能稍微大一点点,关键颜值高很多啊,风扇口散热什么都是现成的,前面板玻璃的还方便观察机器状 ...

300mm的高度,放不下我的机器的。内部空间可能不到270mm。

我的机器是270mm高。

注:1u=45mm,6u=270mm,刚好是临界值。好冒险。

6u机柜更便宜,78+24=102元就行了,应该是大批量生产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mm的高度,放不下我的机器的。内部空间可能不到270mm。

我的机器是270mm高。

6u不行就8u,这些都是标准件,去到几十U那些就变成装服务器的架子了

网友C:
夏天感觉温度会上升到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u不行就8u,这些都是标准件,去到几十U那些就变成装服务器的架子了

我楼主位的不是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感觉温度会上升到很高啊

低于60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会带来灰尘问题。

我到时会查看P420阵列卡上的电容温度(其实就是机内部温度),如果都在50度以内, ...

搞根水管通过,顺便做个热水器

楼主:
现在发现现场的机柜不适合我。因为顶部有开孔。

台风的时候,横风横雨,顶上有孔会淋湿机器。

左侧面有空也危险,只能右边和后面靠墙的地方开孔散热。

所以,还是得我楼主位的机箱,自己开孔散热。

网友D:
楼主宜家沙发的通病是扶手里面的海绵会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宜家沙发的通病是扶手里面的海绵会偏移

估计是小孩在上面跳多了。

我的小孩喜欢在靠背上跳,目前没有看到有问题。

网友:
买一个纱面的主机罩子,10多元包邮,可以有效防尘。

楼主:
今天收到箱子,虽然我买的是最薄的,但仍然感觉强度非常足够。

我在背后打了一个直径5cm的孔,可以穿电源线。

实际使用发现内置的无线无卡基本无信号。

于是接上一个外置的水星无线天线:

幸亏是35cm高度,30cm高度应该放不进。

网友E:
弱弱的问下老大,  家里放文件服务器,  IP 变化怎么解决的,  装的什么软件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下老大,  家里放文件服务器,  IP 变化怎么解决的,  装的什么软件啊, 谢谢. ...

frp,不需要内网。

我有教程。但你必须VIP++才能看到。因为在阿莫推荐区。

准备尝试使用 FRP, 远程访问我家里的内网电脑 (61楼使用第三方服务器成功,86楼自己的服务器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8894

楼主:
现在室外温度18,服务器电容温度33度。

按这个推算,室外40度,电容温度55度,仍然在60度的安全范围。

遮一下太阳,室外温度其实最高35度。

楼主:
我用包装箱的两个盖子,做了遮阳罩。

今天太阳应该比较猛,我看一下电容器的温度。

网友F:
这个包装纸箱。竟然还是拼装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frp,不需要内网。

我有教程。但你必须VIP++才能看到。因为在阿莫推荐区。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包装纸箱。竟然还是拼装结构。。

箱子的质量好得吓人。

我这个箱子130元,包顺丰+箱子起码30元成本。

楼主:
机器运行了一整天,外面温度21度,电容温度37度。

还是很理想的状态。看来要明年夏天再测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下老大,  家里放文件服务器,  IP 变化怎么解决的,  装的什么软件啊, 谢谢. ...

你能在外面通过IP访问吗?可以的话恭喜你是公网IP,买个域名做DDNS域名解释就可以,不买域名用F3322之类的二级域名也可以
如果在外面不能通过IP访问,那就是内网了,现在很多都是内网的,那就用Frp做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能在外面通过IP访问吗?可以的话恭喜你是公网IP,买个域名做DDNS域名解释就可以,不买域名用F3322之类 ...

Frp 非常稳定可靠。跟外网完全没有分别。

我已经使用几个月了。难得还是免费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Frp 非常稳定可靠。跟外网完全没有分别。

我已经使用几个月了。难得还是免费的。 ...

你用的是哪个?之前坛友推荐的只能免费建5个隧道,我使用的端口比较多不够用
有公网IP用DDNS直连肯定是最好的,没公网IP用Frp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哪个?之前坛友推荐的只能免费建5个隧道,我使用的端口比较多不够用
有公网IP用DDNS直连肯定是最 ...

上面链接的已经有详细描述。我测试了frp第三方提供的,垃圾,完全没有速度。

我使用另外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能在外面通过IP访问吗?可以的话恭喜你是公网IP,买个域名做DDNS域名解释就可以,不买域名用F3322之类 ...

谢谢, 外网是可以访问的, 有空也折腾一下.

楼主:
半夜查看了一下,只有34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