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1078 应用中三相电流不平衡的问题

楼主(2020-11-27):
在AN1078应用总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表现如下:
三相电流幅值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三个通道放到一起比对,交叉比对看看是不是探头的差异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通道放到一起比对,交叉比对看看是不是探头的差异引起的

都是使用同一电流探头

网友A:
先用软件交叉发波,看看情况,或者直接开环  VF 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软件交叉发波,看看情况,或者直接开环  VF 看看情况

开环三相平衡,官方的AN1078代码+官方开发板有不平衡现象,但是比我的稍微好一点

网友B:
官方开发版是经过仔细的优化设计的,目标是要尽可能体现出芯片的优势和特点,官方板的参考意义就在于此。
我7年前都是花了1000多大洋才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开发版是经过仔细的优化设计的,目标是要尽可能体现出芯片的优势和特点,官方板的参考意义就在于此。

我觉得MCLV2开发板也就那样,没觉得很牛,官方开发板三相电流也存在不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MCLV2开发板也就那样,没觉得很牛,官方开发板三相电流也存在不平衡。 ...

不要误会哈!
我的意思是说官方板的价值就在于参考意义,没什么实用价值,当自己设计的板子有问题的时候,官方版就是很权威的判断基准,这样可以分离软件和硬件的问题。对于初学者说,在没有掌握相关电机控制知识的情况下,只是修改软件,不用考虑硬件的问题,就非常的关键,这也就是官方版卖的贵的原因所在,我当初就是这样想的,感觉确实省心不少。再说了,老外设计的板子还是很漂亮的。而且,看了别的设计会觉得很平常,但要是没有这个参考,完全靠自己设计,还是不容易的,可能连运放的选型都是问题。再说,元器件摆的漂亮但性能差,有的摆的有点乱,但性能又相当好,这个要有一定的实操经验的。

我觉得MCLV-2做的还没有MCLV好,可以把硬件简化些,专注软件算法的理解的掌握。
1.去掉没用的LIN,CAN,RS232接口,搞个USB转串口的接头就OK.
2.那几个LED没什么鸟用,就是花哨,去掉。
3.电源搞得太复杂,简单点好。
4.转接头也很麻烦,还不如就搞一款典型的单片机,2.54的排针就OK.
5.运放搞个8脚的就可以,MCLV的运放贵啊。
6.小转接板搞得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会哈!
我的意思是说官方板的价值就在于参考意义,当自己设计的板子有问题的时候,官方版就是很权威 ...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你们有发现吗,microchip的 应用方案  十年都不跟新,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你们有发现吗,microchip的 应用方案  十年都不跟新,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

你应该还不太了解高性能电机控制的水深,真理不需要升级,而且就算升级也很慢,MICROCHIP的十年都不升级,那是因为它走的太早而已。而且这几个方案已经很优秀了。
基本上国内所有无感FOC的方案都是以此为基础,算祖宗了。
现在的情况是,连搞了十多年的无感方波控制都没几家掌握深入的技术,不信的话,做个高压植保机走2步看看。
而无感FOC都是清一色的移植AN1078或者ST的电机库,那都是了不起的进步了。很多强调芯片要兼容STM32的客户,有很多就是想要继续使用ST的电机库。

MICROCHIP的软件是有升级的,只是你可能不知道吧。我在别的帖子里有说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还不太了解高性能电机控制的水深,真理不需要升级,而且就算升级也很慢,MICROCHIP的十年都不升级 ...

赞同你的部分观点,AN1078确实是鼻祖级别的FOC应用,最明显的是峰岹科技的应用文档居然直接剪切了AN1078的部分示意图
电机控制水是很深。
这位同学,你使用过motorbench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赞同你的部分观点,AN1078确实是鼻祖级别的FOC应用,最明显的是峰岹科技的应用文档居然直接剪切了AN1078 ...

峰岹就是做了个an1078的硬件固化版本。

从来不用,难道它有好的启动算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岹就是做了个an1078的硬件固化版本。

从来不用,难道它有好的启动算法么? ...

他的各种PI参数的整定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各种PI参数的整定比较好用

无感的关键在启动,手工参数调整很容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峰岹就是做了个an1078的硬件固化版本。

从来不用,难道它有好的启动算法么? ...

今天有和一家电厂做冰箱的工程师聊天,他说冰箱电机控制是用st的mcu,没用st的库,自己开发的算法。感觉搞个冰箱电机控制算法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
另外百度了下,国内GD、灵动之类mcu厂家也都在mcu中实现了bldc foc电机控制方案。http://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25943,这里有个灵动方案的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天有和一家电厂做冰箱的工程师聊天,他说冰箱电机控制是用st的mcu,没用st的库,自己开发的算法。感觉 ...

st原厂的老外用f030做的压缩机控制器都已量产,启动就是大电流强拖。高性能启动如果真的简单,那TI的芯片就卖不动了。我觉得做无感FOC的高压植保机还是蛮能证明技术实力的 ,就是大惯量启动,不要预定位,不要打脉冲,不要高频注入,像TI那样。

灵动,GD什么的,是用M0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原厂的老外用f030做的压缩机控制器都已量产,启动就是大电流强拖。高性能启动如果真的简单,那TI的芯片 ...

所以,我感觉这位家电厂工程师是拿的st的源码,用的是f030的增强型号stm32g系列,家电厂都有拿来主义的传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原厂的老外用f030做的压缩机控制器都已量产,启动就是大电流强拖。高性能启动如果真的简单,那TI的芯片 ...

看介绍是m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感觉这位家电厂工程师是拿的st的源码,用的是f030的增强型号stm32g系列,家电厂都有拿来主义的传 ...

只要有量,啥都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各种PI参数的整定比较好用

我只是VIP,没法确认好友,不好意思哈!

网友(2021-01-02):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感觉这位家电厂工程师是拿的st的源码,用的是f030的增强型号stm32g系列,家电厂都有拿来主义的传 ...

不见得,可能你不了解家电行业而已,家电行业同样有大把方案厂商的,空调也好,洗衣机也好都有相应的难点,而且不是随便就能搞好的,那个不是吹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