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WIN10下安装过AVR STUDIO4啊?

楼主(2020-11-27):
最近因工作需要换了个新电脑(只能装WIN10的笔记本),发现好多软件都不可以用了。其它的也就算了,但是没有AVRSTUDIO4就真的不行了啊。7到是可以安装,可是和家中的4不向下兼容(d版)。请问谁完美解决过此问题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Win10 x64 安装 AS4 没啥问题啊,只是安 GCCAVR 费劲点:

网友B:
WIN10电脑,
AVR Studio 4.18   安装OK,
但USB驱动不行,不识别JTAGICE MKII

网友C:
好奇进来看下,还有人用AV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进来看下,还有人用AVR。。。

Microchip 连 ATF16V8 都没停产,这 AVR 算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in10 x64 安装 AS4 没啥问题啊,只是安 GCCAVR 费劲点:

不费劲,干掉阿三的狗曰的自动更新,以及阿三狗曰的windows defender,然后禁用阿三狗曰的所有系统保护选项(cfg之类),你会发现win10和xp一样随便用随便折腾。这阿三这三套垃圾玩意才是一切不兼容bug的根源。

网友E:
装虚拟机里,什么版本都OK

网友:
4.19 + toolchain 没问题.在WIN1064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虚拟机里,什么版本都OK

我的KICAD在虚拟机总是无法响应,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电脑,
AVR Studio 4.18   安装OK,
但USB驱动不行,不识别JTAGICE MKII

我的可以安装,但是不能编译,可以给我一份你的软件安装包吗?
148076786@QQ.com

网友F(2021-08-19):
引用 楼主:
我的可以安装,但是不能编译,可以给我一份你的软件安装包吗?

我在 win10 x64 的系统上安装 avr studio v4.19 木有问题,需要权限安装即可,
我只是使用 avr studio v4.19 进行下载程序,编译还是使用 iar-avr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费劲,干掉阿三的狗曰的自动更新,以及阿三狗曰的windows defender,然后禁用阿三狗曰的所有系统保护选 ...

求干掉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费劲,干掉阿三的狗曰的自动更新,以及阿三狗曰的windows defender,然后禁用阿三狗曰的所有系统保护选 ...

1.干掉阿三的狗曰的自动更新,
2.以及阿三狗曰的windows defender,
3.然后禁用阿三狗曰的所有系统保护选项(cfg之类)

三板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在 win10 x64 的系统上安装 avr studio v4.19 木有问题,需要权限安装即可,
我只是使用 avr studio v4 ...

我也是在WIN10环境下有问题,AVR Studio是4.13版本的,识别不了AVR-Jtag。求解决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在WIN10环境下有问题,AVR Studio是4.13版本的,识别不了AVR-Jtag。求解决方案。 ...

直接更新为 4.19 就行了,貌似 4.19 这个版本是 avr studio v4x 的最后一个版本了

编译就使用 iar-avr v6.80.8 版本的,支持 jtag 1带的 仿真器,如果使用 iar-avr v7xx 版本的就不支持 jtag 一代的仿真器了,不过我现在基本很少使用仿真,一般都是使用 uart 直接调试输出相关的数据 或者步骤查看,所以我

现在使用的是 iar-avr v7.3.xx 版本的

我现在只是使用 avr studio v4.19  下载程序而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更新为 4.19 就行了,貌似 4.19 这个版本是 avr studio v4x 的最后一个版本了

编译就使用 iar-avr v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H:
难点在jungo那套驱动吧,win10把一个usb驱动给停了,但老版本as偏只支持这套api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H:
难点在jungo那套驱动吧,win10把一个usb驱动给停了,但老版本as偏只支持这套api ...

我实际也测试过使用 win10  + iar-avr v6.80.8 +  jtag 1代的仿真器进行仿真是完全木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感觉 iar-avr v6.80.x 木有  iar-avr v7.xx 好用而已,所以后续也基本木有怎么使用 iar-avr v6.80.x 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