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热风焊盘 问题咨询

楼主(2020-11-27):
请问大神,对于电路板中 1位置的椭圆形钻孔 焊盘,建立 Flash symbol 是建立圆形的还是 建立椭圆形的?

网友:
你画的这两个是自动默认的,不需要手动画。。盘子选椭圆,填好thermal就行了。

网友:
设置一下shape就好了

网友:
用正片,就不用Flash symbol 了

网友:
按3楼得就好,设置下连接方式即可,正片

网友:
如果新入门的,而且做的板子不是太复杂,建议直接用正片算了。
负片还是需要一定能力的,容易出错。

网友:
不用做热风焊盘 国内很少有出负片的  出问题的概率还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