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做PCB,工艺边要有V-cut,如何在文件上标注?

楼主(2020-11-27):
直接标注在机械1层(外形层)?写上此处V-cut?

网友:
理论上画一条线,然后备注一下。。

网友A:
【关于拼板】:
工艺边处邮票孔正确画法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68.html
工艺边定位孔制作标准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4565.html
PCB拼板设计指引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444.html
PCB打样设计之阴阳拼板教程https://www.sz-jlc.com/portal/q6i1472.html
圆板拼板方法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197.html
技术指导:什么是x-out板,制成怎么定义?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98.html
技术指导:V割线如何画?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69.html
PCB打样设计之拼版V割及CNC锣空如何规范设计https://www.sz-jlc.com/portal/q6i1485.html
关于拼板邮票孔制作规范!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181.html
关于拼板调整规范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163.html
PCB拼板设计指引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444.html
技术指导:提供拼板参照图注意事项!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4087.html
分享异形、外形结构不规则的拼板问题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907.html
关于不规则拼板示意图调整规范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7205.html
内嵌拼板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5209.html

网友B:
板卡上注明了几次V-Cut. 打样时,嘉立创都没做。
无语了,最后全部改成邮票孔了

网友:
正常来说,不用特别说明;
把V割线与所有外形线放在一层,理论上是不会有问题。
如特意设计了属性,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拼板】:
工艺边处邮票孔正确画法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68.html
工艺边定位孔 ...

这个页面找了很久没找到,居然放在服务指引里面,入口应该放到首页醒目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卡上注明了几次V-Cut. 打样时,嘉立创都没做。
无语了,最后全部改成邮票孔了 ...

JLC打样是不支持V-cut的。
你的板子和别人的板子拼在一起做的,把你的板子Vcut,就会把别人的板子也Vcut。

网友:
可以Vcut要加工艺边, 在边里面边上画VCUT

网友:
我在jlc做过几次,都是独立画Vcut一个机械层并标注vcu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LC打样是不支持V-cut的。
你的板子和别人的板子拼在一起做的,把你的板子Vcut,就会把别人的板子也Vcut。 ...

这是误解,打样批量支持V割

楼主:
Gerber上标注了需要V-cut的位置,但小助手的提示却没有,这样下单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误解,打样批量支持V割

问题是打样时,就没V-Cut, 我怎么敢确认批量就一定V_Cut 呢。
因为嘉立创保证 返单和之前一样啊。 之前就没有V-Cu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打样时,就没V-Cut, 我怎么敢确认批量就一定V_Cut 呢。
因为嘉立创保证 返单和之前一样啊。 之前就 ...

样板是单只出货的话,返75PCS以上数量的小批量,出货方式里会有2个选项:1.按单只的原文件出货;2.返成拼板的出货(规则些的板子,才适合直接无间距V割的方式些;过于异型的需要镂空+邮票孔连接位,需要自己拼板或提供拼板示意图等,无法在系统上直接帮选择了)。很抱歉,需要V割的,需要帮拼到7*7CM以上的大片尺寸,小于这个尺寸的V割文件,将进行不下去,需要帮更改文件。

但是,若样板已是拼板出货的,返批量时,只能按原来的拼板方式帮制作了,不能再要求更改原来的拼板方式了。

返单,与原文件一致(主要是与原来已做好的验证使用OK的单只文件一致),单只返拼板,CAM文件是直接复制的,不影响拼后的每个单只。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rber上标注了需要V-cut的位置,但小助手的提示却没有,这样下单会不会有问题? ...

这个是板框没有识别到引起的,板框与工艺边以及板内槽孔是全帮放在机械1一层的么?板框等要做出来的所有外形元素是否有帮勾选KEEPOUT,帮锁定上了?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1.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2.下单前技术员必看: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3.技术指导:如何设置PCB各软件过孔盖油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57.html
4.技术指导:GERBER文件投单过孔盖油需要注意事项!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1.html
5.PCB打样中:过孔(via)/焊盘(pad)的设计(钻孔层)https://www.sz-jlc.com/portal/q6i1462.html
6..软件:外形层锁定或同一层及大圈包小圈: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53.html
7.技术指导:17和 18的 Keep-Out和Mechanical 1正确用法!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4090.html
8.为什么我们极力推荐选择确认生产稿?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板框没有识别到引起的,板框与工艺边以及板内槽孔是全帮放在机械1一层的么?板框等要做出来的所有 ...

板框和工艺边都是用的机械1层,需要V-cut的部分也是标识在机械1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板框没有识别到引起的,板框与工艺边以及板内槽孔是全帮放在机械1一层的么?板框等要做出来的所有 ...

板框等要做出来的所有外形元素是否有帮勾选KEEPOUT,帮锁定上了?
外框的keepout选项要选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框等要做出来的所有外形元素是否有帮勾选KEEPOUT,帮锁定上了?
外框的keepout选项要选上?

软件:外形层锁定或同一层及大圈包小圈: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53.html
技术指导:17和 18的 Keep-Out和Mechanical 1正确用法!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4090.html

千万不要勾选KEEPOUT(使在外),它的意思是:这些元素,不转出做出。

若上面提到的内容都没有踩雷的话,小助手还识别不出板框等的话,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外形层锁定或同一层及大圈包小圈: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53.html
技术指导:17和 18 ...

还是没搞明白,我加的工艺边都是在机械1层,没啥小助手没有把V-cut的那部分显示出来呢?

网友:
我一直用KEEPOUT作为外形层,所以V-CUT直接用KEEPOUT画的,工程人员一看就明白,不需要额外标注的。

网友:
记得约2000年那会儿毕业设计用PROTEL99SE画的第一块板,用机械层4画了板的外形(PROTEL默认设置),我理解的KEEPOUT是用来确认禁止布线的范围,当时还用了自动布线:)。
然而,回来的线路板竟然瘦了一圈,结果才发现,工程上是用KEEPOUT来确定外形的,以后都是先用向导生成默认板子边界,再修改M4为K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我加的工艺边都是在机械1层,没啥小助手没有把V-cut的那部分显示出来呢? ...

具体原因要查核(猜测:不知是不是文字标注影响了软件识别板框?)。
规则的纯V割的板子,不文字标注,也是能看出有V割的情况。
但是,若拼后的板子可锣可V,这类情况不明确,但实际需求却一定要铣空或一定要V割,这类情况,才需要帮标注:V割(V-CUT) 或铣镂空(CNC)。

文件中不多画线段或少画线段,另保持图形是闭合的,板中元素尽量帮唯一完全整准确的画出来的话,一般能识别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原因要查核(猜测:不知是不是文字标注影响了软件识别板框?)。
规则的纯V割的板子,不文字标注,也 ...

这种情况我是不是最好花3元,帮忙确认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我是不是最好花3元,帮忙确认一下?

您帮选一下,需要确认生产稿(同时核对下,报价后的尺寸是否是含有工艺边的大片的尺寸哦?),能核对外形,同时还能检查下,是否有版本不兼容引起的变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帮选一下,需要确认生产稿(同时核对下,报价后的尺寸是否是含有工艺边的大片的尺寸哦?),能核对外形 ...

谢谢,因为打样很重要,如果没问题,要开始小批量,就怕批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打样很重要,如果没问题,要开始小批量,就怕批量有问题。

样板验证OK,没有任何问题(发现问题,一定要帮提出来,查原因;不要因为样板而将就)后,再帮返单批量,不易出现批量性的文件性问题。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1.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2.下单前技术员必看: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公告的正负公差问题打样时也帮考虑进去了的话,返单也不易有问题了。

楼主:
今天下个测试的单子,有Vcut工艺边是不能在jlc做SM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