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的mac会不会重复

楼主(2020-11-27):
MAC地址则是48位的(6个字节),通常表示为12个16进制数,每2个16进制数之间用冒号隔开,如08:00:20:0A:8C:6D就是一个MAC地址。具体如下图所示,其前3字节表示OUI(Organization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IEEE的注册管理机构给不同厂家分配的代码,区分不同的厂家。后3字节由厂家自行分配,

那就是网卡的序列码就是最多0XFFFFFF,也就是16777215,1千多万了,那如果生成的网卡多于这么多,怎么办,会不会重复

网友:
不允许重复,可以重新申请码段。

网友:
明显会重复啊,ESP8266啥的不是还可以设置的嘛

网友:
肯定有机会重复啊,现在很多设备都可以改

网友A:
原则上不允许重复,但基本上经过路由器NAT转发,所以同一个局域网内不重复就可以。但IPV6协议是不是就基本上不允许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不允许重复,但基本上经过路由器NAT转发,所以同一个局域网内不重复就可以。但IPV6协议是不是就基本 ...

v6和v4一样。仅仅给你一个ip而已。

网友:
全世界通过交换机链接??所以说有路由器再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B:
自己写底层的话,MAC地址可以手动设置,你说呢?

网友:
如果是交钱申请的MAC,不会重复
但有很多MAC是自己生成的,就有可能重复,但只要不是在局域网内重复就不影响使用

网友:
现在安卓有虚拟mac是吧?这就很狗血了,压根找不到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底层的话,MAC地址可以手动设置,你说呢?

改mac很容易的,只要找到芯片配置工具随便改的。比如路由器刷入不死鸟,随便改路由器mac。还有螃蟹网卡很多写mac工具的

网友:
同一网段不重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