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0-11-27):
我想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我设计的电路,本人不太懂电路专业也不对口。但是没办法入了电子这行。
我想设计的是一个能够提供12V的开关电源,为了给后面的12V0.14A的风扇以及12V10A的制冷片供电。这两张图是我设计的 开关电源,因为不太懂,我也不知道哪里是对的哪里是有问题的,有大神能看出来的话帮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通过变压器再开关电源,搞这复杂?为啥不一次就开关电源?你这后面的开关电源也不对啊,还是2级开关电源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原边与副边绕组搞反了,原边不用接整流桥,副边接整流桥,电压器功率要配足,后边不需要UC3843,直接接LM2596进行DC-DC二次降压,也可以使用7812这种线性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原边与副边绕组搞反了,原边不用接整流桥,副边接整流桥,电压器功率要配足,后边不需要UC3843, ...

如果我被要求要用pwm控制平均电流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电路的功率呢? 要求我做开关电源控制电压,对于恒定负载,电流也是同步受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变压器再开关电源,搞这复杂?为啥不一次就开关电源?你这后面的开关电源也不对啊,还是2级开关电源 ...

主要是被要求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然后开关电源控制电压,对于恒定负载,电流也是同步受控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被要求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然后开关电源控制电压,对于恒定负载,电流也是同步受控的。 ...

不明白你到底做什么电源?恒压还是恒流?建议找个开关电源书学下基本的东西吧。100W用2596肯定不行,反激直接控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