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在12月将在基础库与扩展库之间增加3000种用户推荐库

楼主(2020-11-27):
嘉立创这种拼版打样SMT的运作成本极高,换料麻烦,有用户5贴2, 一个料总共就打两次。 收取扩展库换料费 20-30元,用户觉得成本高,嘉立创也觉得运作成本高,因此还根据用户等级限制了换料数量。

为了更低的降低双方成本,引导标准设计。  嘉立创拟根据用户设计/推荐,在基础库与扩展库之间,增加一个中间级别,叫 用户推荐库 ,初步定在3000种。
对于这个推荐库,我们有如下福利。

1, 推荐库不限制数量,也不占用扩展库的换料数量。
2, 推荐库的换料成本为 扩展库的一半。
3,嘉立创会公开这3000种物料的使用热度,热度不高从推荐库降低为扩展库。
4,是的,可以推荐 USB插件,那么多种USB插件,可以推荐最常用的。
5,嘉立创也可以尽可能保障这3000种的供给。

同时,大家也可以提出想法,怎么在扩大可贴率的前提下,减少换线次数。

网友:
能不能做成 全自动化的  换料设计  。。  至少多脚的芯片比较容易。

就是 自己扩展 库  ,不使用 贴片机的换料 机构。

网友:
当机器人的手脚和人一样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机器人自己给自己生产配件,定器给自己更换老化部件。
那一天,我们只要通过脑电波告诉机器人,我们想要什么,自动化全部为我们解决。
当然了,我们这些人应该看不到这一天。不然当病毒殖入机器人,机器人应该会把人类给KILL了

网友:
1,前道,  自定义机械手根据软件 抓取 超级料库的芯片 。多个, 大容量。速度慢 。满足几千种。
    抓取的料 根据 封装排队 。放入专用封装盘,每种封装 一个封装盘,相同的封装盘中 放不同芯片。
2,贴片机 根据 需要, 抓取封装盘 中的芯片。
特点:
    用封装盘 来与 料库接口 , 将 料库的大容量,低速度 ,  转换到  贴片机 的 封装盘中 ,小容量,高速度。
   避免频繁换盘。
   因为芯片的封装是有限的。 有限的封装盘就满足, 芯片的类型的是无限的。

3,简单说 就是 将 现有的贴片机 以芯片为 基本单元,换成 以封装为基本单位。

网友:
不行 ,  我得为我的想法申请专利了。。

这个点子至少值100万。

网友:
智能切换进料飞达.

网友:
把你们的贴片机全部改成基础库,覆盖常用的物料,做好封装库,让用户按照你们的库来设计。有钱了就多买贴片机,而不是找人换料换来换去的。

网友A:
让芯片厂家或者代理商来承担换料费用 比如一个芯片一年一万块,代理商将它变成基础库,样品贴片可能赚不到钱,但可能能让批量时赚到钱,然后你们前期用这一万来补贴换料的钱,用量变多转成真正的基础库。等于前期让厂家来补贴,那么将会出现很多优秀的ic了

网友:
ic厂现在拿了不少钱。确实可以这样干。最后还是为用户某福利。用户用的多了,ic厂也赚到钱了

网友:
先要解决私有扩展库 被变成基础库后,无法使用扩展库存的问题。否则一会儿变扩展库,一会儿什么推荐库,那私有备货的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芯片厂家或者代理商来承担换料费用 比如一个芯片一年一万块,代理商将它变成基础库,样品贴片可能赚不到 ...

万一有人以次充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