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7.22+AVR STUDIO两个奇怪故障(计算出错和字符串赋初值),麻烦遇到的TX解答下,谢谢!

楼主(2020-11-28):
1、问题1,下面这段程序实际是在12864上用来显示X轴速度的,使用X轴的AD值乘以AD值到速度的系数,然后乘以60,为每分钟的速度。
        UIntTemp为无符号int型,最大到65535.

        下面程序中计算出的 UIntTemp为18080,在倒数第二行执行前UIntTemp为18,应该执行完这一行后,UIntTemp为1(最高位),然后计算出最高位为1。
        实际在计算完倒数第二行(UIntTemp/=10)后,UIntTemp数值不变,仍然是18,最终计算出ShowPage1Line3[2]为‘2‘,出现问题。

           UIntTemp=(uint)((float)XFreqAvgShow*AD2SPEED*60.0);
            XSpeed=UIntTemp;
            ShowPage2Line3[6]=UIntTemp%10+0x30;
            UIntTemp/=10;
            ShowPage2Line3[5]=UIntTemp%10+0x30;
            UIntTemp/=10;
            ShowPage2Line3[4]=UIntTemp%10+0x30;
            UIntTemp/=10;
            ShowPage2Line3[3]=UIntTemp%10+0x30;
            UIntTemp/=10;
            ShowPage1Line3[2]=UIntTemp%10+0x30;

2、字符串赋值,有时候会出现无法赋值的情况。
        如下语句:
            //strcpy(ShowPage1Line1,"1 2.4V 123.4mm Y\0");
            //strcpy(ShowPage1Line3,"2 2.4V 123.4mm Y\0");
            //strcpy(ShowPage1Line3,"3 2.4V 123.4mm Y\0");
            //strcpy(ShowPage1Line4,"4 2.4V 123.4mm Y\0");

        可能会赋值不成功,我把数组改为17也是这样。

        以上两个问题,烦请路过朋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感觉有内存或者数组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内存或者数组溢出

应该不至于,查了strcpy的定义后,将数组定义为17,保存16位待显示字符,然后最后一位爆出/0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故障就算有编译器都复现不了,只能 LZ 加把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