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屏幕出现条纹 拍几下才正常 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0-11-28):
最近电视机出现条纹 需要拍几下才行   拆开了    排线也重新插拨了 接口也清理了   没找到原因    有时开机有条纹  有时开机又没有    没根治   请教大家  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拍几下就好了  不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A:
屏线接触不良,这个是压玻璃上的,没法修。楼主可以换电视机了。

网友B:
找个压屏机,重压下边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触不良,这个是压玻璃上的,没法修。楼主可以换电视机了。

难道真是屏的问题?无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压屏机,重压下边条。

这个不好找吧    找到了也会压啊    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找吧    找到了也会压啊    对这个不了解

就在面板边上,两侧只有一边有,最下面那颗。

网友:
我的电视也是这样,天冷了就出现,不冷的时候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