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虚标与否,怎么检测?有简单有效的检测方法么?

楼主(2020-11-28):
海康威视、飞利浦6款涉嫌“虚标”,消费者不可全信商家“1080P”像素标称
结果显示, 盯盯拍、捷渡、凌度、任e行、海康威视 、飞利浦等6款行车记录仪实测均未达到标称分辨率的65%,或涉嫌“虚标”。

大厂怎么也搞虚标
这真是太可怕了

虚标程度具体多大,用什么方法衡量呢?

附链接:
https://www.sohu.com/a/429146558_237556

网友A:
记得是有测试图案?类似以前电视台没节目测试画面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有测试图案?类似以前电视台没节目测试画面那种

你会测摄像头是否虚标么?

网友B:
“标称分辨率1080P代表的是1920×1080,其实测中心视场的水平、垂直视觉分辨率不应低于1248×702。”
这标准简直太奇怪了,标称1920×1080竟然可以不达到这个分辨率。

分辨率看输出图片,但是不准,有可能是通过算法resize成1080P的,100%靠谱的方法就是拆开摄像头,直接看传感器型号。
测量成像质量一般测空间分辨率和MT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分辨率1080P代表的是1920×1080,其实测中心视场的水平、垂直视觉分辨率不应低于1248×702。”
这标 ...

cmos传感器型号被打磨了,怎么看分辨率呢?

网友:
用显微镜看图像传感器16分之一区域的像素的行列个数就可以检测出来,这个是任何商家都无法作假的

网友C:
管他虚标不虚标达到你的要求就行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42859&mobile=2
基本达到我的要求,在什么光线下都能看清车牌号码。

网友:
感觉行车记录仪又变成了当年的摄像头的把戏,虚标参数像是那个爱普泰科网易拍一样智商税的玩具

网友:
USB 摄像头估计也是虚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他虚标不虚标达到你的要求就行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2859&mobile ...

看不看得清跟分辨率没啥关系
分辨率只影响视场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cmos传感器型号被打磨了,怎么看分辨率呢?

那就只能像六楼兄弟说的用显微镜数pixel了

网友:
能确认cmos是物理1080p也不一定有用,主控没那么高性能,可能只获取其中一部分,这样又省ram又省压缩处理

网友D:
我不玩插值了,我给你配一个低端的1080p摄像头,实际720p输出,宣称用1080p传感器,你咬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像六楼兄弟说的用显微镜数pixel了

数pixel没用?
可以获取720p,插值后输出就是1080p,或更高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他虚标不虚标达到你的要求就行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2859&mobile ...

你给的链接有问题,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玩插值了,我给你配一个低端的1080p摄像头,实际720p输出,宣称用1080p传感器,你咬我啊! ...

还不怕用户打官司,参考小天才手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给的链接有问题,输错了?

【新提醒】一款10吋大屏行车记录仪使用效果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2859-1-1.html

网友E:
刚买了丁丁拍的E3.看着还挺清晰的,后摄像头一般,暗的时候噪点很多,但看车牌号还是没问题。

还发现充电头质量不好后拉很容易出问题。用原配的没问题,为了充手机用了个多U口的充电头,看标称功率是够的,不到10分钟后拉就罢工。

还以为遇到质量问题了,换回原配的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了丁丁拍的E3.看着还挺清晰的,后摄像头一般,暗的时候噪点很多,但看车牌号还是没问题。

还发现充电 ...

不到10分钟后拉就罢工什么意思?用非原装充电线一会儿就充不了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到10分钟后拉就罢工什么意思?用非原装充电线一会儿就充不了电?

后拉就是就是后摄像头,应该是我用的多口充电头质量不好,在大负载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不稳或者纹波太大干扰了后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拉就是就是后摄像头,应该是我用的多口充电头质量不好,在大负载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不稳或者纹波太大干 ...

大佬,你车子装了几个摄像头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车子装了几个摄像头鸭

流媒体,前后双录的,代替后视镜,视角比原车后视镜大,弱光环境看得更清楚一点点。

网友:
主要原因是之前的记录仪坏了,不认卡,还搞坏了我几张卡,直接就换流媒体了,用起来感受还不错,盲区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