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反激式开关电源实例

楼主(2020-11-28):
https://kknews.cc/news/6oagk3m.html

4、開關型穩壓電路

散熱器,體積和重量都大為減小,具有體積小,效率高的優點。這種開關型電路已在各種電子設備中獲得廣泛的應用。

開關式穩壓電源接控制方式分為調寬式和調頻式兩種,在實際的應用中,調寬式使用得較多,在目前開發和使用的開關電源集成電路中,絕大多數也為脈寬調製型。

基於上述線性穩壓電路的線性穩壓電源雖然電路結構簡單、工作可靠,但它存在著效率低(只有30%-50%)、體積大、銅鐵消耗量大,工作溫度高及調整範圍小等缺點。為解決線性型穩壓電源功耗較大的缺點,研製了開關型穩壓電源。開關穩壓器的轉換率可達60%~85%以上,而且可以省去工頻變壓器和巨大的開關式穩壓電源的基本電路框圖如圖4所示。交流電壓經整流電路及濾波電路整流濾波後,變成含有一定脈動成份的直流電壓,該電壓進人高頻變換器被轉換成所需電壓值的方波,最後再將這個方波電壓經整流濾波變為所需要的直流電壓。控制電路為一脈衝寬度調製器,它主要由取樣器、比較器、振蕩器、脈寬調製及基準電壓等電路構成。這部分電路目前已集成化,製成了各種開關電源用集成電路。控制電路用來調整高頻開關元件的開關時間比例,以達到穩定輸出電壓的目的。

常用的實現開關控制的方法;有自激式開關穩壓器、脈寬調製式開關穩壓器和直流變換式開關穩壓器等。開關型穩壓電路體積小,轉換效率高,但控制電路較複雜。隨著自關斷電力電子器件和電力集成電路的迅速發展,開關電源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二、一款自激式穩壓電源原理分析
自激式直流穩壓源它具有體積小、重量輕、效率高、對電網電壓及頻率的變化適應性強、輸出電壓保持時間長、有利於計算機信息保護等優點,因而廣泛應用於以電子計算機為主導的各種終端設備、通信設備,是當今電子信息產業飛一款自激式直流穩壓電源原理分析。

開關電源工作原理

開關電源的工作原理如圖1所示,輸入電壓為AC220v,50Hz 的交流電,經過濾波,再由整流橋整流後變為直流,通過控制電路中開關管的導通和截止使高頻變壓器的一次測產生低壓高頻電壓,經由小功率高頻變壓器藕合到二次測,再經整流濾波,得到直流電壓輸出。為了使輸出電壓穩定,用了TL431取樣,將誤差經光耦合放大,通過PWM來控制開關管的導通與截止時間(即占空比),使得輸出電壓保持穩定。

1、開關電源的設計

開關電源電路圖如圖2所示。在此功率轉換電路中,採用單端反激式變換器,單端是因為其高頻變壓器的磁芯只工作在第一象限。按變壓器的副邊開關整流器=極管的接線方式不同,單端變換器可分為兩種:正激式與反激式。原邊主功率開關管與副邊整流管的開關狀態相反(開關管導通時,副邊的整流=極管截止)稱為單端反激式。當原邊加到高電平激勵脈衝使Q1導通,直流輸入高頻變壓器的原邊兩端,此時因副邊是。上負下正,使整流=極管截止;當驅動脈衝為低電平使Q1截止,原邊兩端極性反向,使副邊繞組兩端變為上正下負,則整流二極體被正嚮導通,此後變壓器副邊的磁能向負載釋放。因此單端反激式變換器只是在原邊Q1導通時儲存能量,當它截止時才向負載釋放,故高頻變壓器在開關過程中,既起變壓隔離作用,又是電感儲能元件。

在交流電源的輸入端接入的電磁干擾濾波器,由共模扼流圈L1、C2和C3構成,C2和C3的中點應接地,用來抑制共模干擾。C1用來濾波,濾除串模千擾,電容量較大。鑒於開關管BU508A在關斷的瞬間,高頻變壓器的漏感會產生尖峰電壓,利用C8、R3和D1組成鉗位電路,C9的作用是濾除開關管集電極的尖峰電壓,決定自動重啟動頻率,C9和R4一起對控制迴路進行補償,同時C9和R4還起原邊快速復位的作用,能有效的保護開關管不被損壞。

2、開關電源的開關控制部分

開關電源其核心是開關控制部分,主要工作過程是通過圖2中B點和C點電壓的高低來控制主功率開關管Q1導通和截止的時間(即占空比的大小)。當Q1截止時A點為高電平,C5對Q1放電,使B點電位迅速提高,使開關管Q1基極電位高於發射極,因而Q1飽和導通,並對C5進行充電。而此時的電流為變壓器原邊電流與Q1導通時的電流之和,所以流經R5的電流值很大,C點電位升高,飽和導通使A點電位下降,Q1也就截止。

D2和D3作用是在Q1導通時,使C點電位不致很高,否則C5的放電時間過長,使Q1關斷時間toff過大,而Q1導通時間ton保持不變,這樣頻率變低。若Q1導通時C

點提升太高時,才將Q1變為截止,此時D2和D3正嚮導通,C點的電位降低,使得C5放電時間很短就能將使Vb》Vc,使toff也很小,因而可以使頻率達到很高。

3、PWM調節部分

Q1導通時,繞組N2上正下負,C10吸收剛放電時的尖峰電壓,防止二極體D10正嚮導通損壞,D10正嚮導通,使B點電位升高,從而使Q1更快飽和導通。同時Q2導通,再使Q3也導通,B點電壓下降,原邊線圈電流減小至截止。這時N2邊為下正上負,D4和D5導通,Q4基極變為高電位,Q4導通,C點電位降低,截止時間變短,而TL431反饋電流使流入Q4基極的電流就會減小,C點電位就下降得慢,截止時間變長。Q1導通時,TL431反饋電流決定C點電位升高的快慢來達到穩壓的目的。C12是用來保護Q3,在截止時反向峰值電壓過高,而損壞Q3。反饋控制就是將取樣電壓與基準電壓比較,轉化為電流,再經電流放大來調節ton與toff來控制占空比從而達到穩壓的目的。

R12是輸出電壓的最小負載,防止負載空載時電壓太高,用於提高輕載時的電壓調整率。C17可適當的降低誤差放大器的高頻增益。TL431的基準電壓與輸出電壓Vo比較,在R14形成誤差電壓,從而使IC1的二極體產生不同的電流。R14是IC1二極體的限流電阻。誤差放大的頻率應由R13、R16、VR和C17訣定。由C14和R10構成的RC吸收網絡,能消除高頻自激振蕩,減小射頻干擾。

4、高頻變換器部分

由於高頻變壓器原邊在單位時間裡提供的功率與ton的平方和頻率成正比、與輸入原邊直流電壓的平方成正比,與原邊繞組匝數成反比,若不考慮變壓器的消耗,由能量守恆可得變壓器副邊功率,即輸出的功率與變壓器副邊匝數,以及負載無關,只由原邊提供的功率決定。因此要得到不同的輸出功率,就只有靠改變高頻變壓器原邊的功率。改變ton對輸出功率的影響最大,但受到磁通復位條件的限制不宜較大的改變,要改變輸入原邊的直流電壓,只能改變前面電路的濾波電感與濾波電容等參數,還可以在前面加入一一個電位器,也能改變直流電壓,而頻率要受到功率開關管本身條件的限制。所以改變原邊繞組匝數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原邊線圈繞組寬度不要太長,而將其分為多層,每一層的接入都用一個開關控制,需要不同的繞組匝數接入不同的開關就能很好的控制原邊上的功率,從而得到不同的輸出功率。但是,toff時間內要使高頻變壓器的原邊磁通復位,在ton時間內要使其副邊磁通復位,如果在開關工作周期結束時,磁通沒有回到周期開始的起點,則變壓器磁芯內的磁通就會逐漸增加,導致磁芯飽和而損壞功率開關管。要滿足單端變換器的磁通復位條件,就要使Ton與Toff的時間適當,不能太長,否則使開關管的頻率變低,同時與高頻變壓器原邊與副邊繞組的匝數有關。

网友:
讲了这么多,高压整流桥都画错

网友A:
次级整流也有问题。。。

网友:
都是人才,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整流也有问题。。。

D7画错了。

网友:
关键点:变压器设计和环路响应。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讲清楚。

网友:
flyback古大师有一个给LED供电的帖子,很适合入门

楼主:
原来个个坛友都是金睛火眼,一眼就看出以上电路有2处是错误的,以下2张图片可以作为参考,更正以上电路图的2处错误。
还有1个错处,交流经过4支二极管整流之后310V直流电(DC)看不见有合理的(滤波电容)100uF/45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讲清楚。

讲清楚了也没用。
要实际操作。搞几次项目就明白了。环路的话,最好有一台环路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