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们,LDO输入端的贴片电容会发出声音,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0-11-28):
   我手上有一款含有5v LDO的电路的PCB,当LDO的输出电流在波动时PCB就会有非常小的声音,仔细听怀疑LDO输入端的贴片电容在发出声音(图片中的红框的C1)。

如附件的电路,高度怀疑红框的那个4.7uF的贴片电容在发声音,声音是非常小。要把耳朵贴近PCB才听得到。

并且如果LDO输出不变化时是听不到声音的,当输出电流有波动时就会发出声音。

背景说明:
1,这个5V LDO是在AFE芯片(电池包的专用芯片)里面的,所以就算是跟AFE芯片有关,目前是不太可能换掉这个芯片
2,目前的PCB板厚为1.2

做过以下的对比测试:

1:将C1去掉,听不到声音。

2:把C1换成10uF的电解电容,听不到声音。

3:并联多几个相同参数的电容到C1上面,声音减小。

4:先把板子上的C1去掉,然后再将PCB上面原属于C1两端的焊盘飞两根线出来,再把C1焊到线的另外一端。

    当C1周围没什么物体时听不到声音;当把C1贴紧到另外的一块PCBA上面就听到声音了。

问题:
1,在电路做小改动情况下,如何把这个声音去掉?
2,C1发出这个声音对自身会不会有损伤?

网友:
多半是电感吧,是不是这个电容影响到了工作

网友:
电容的压电效应

网友:
如果 MLCC 有噪音,拿示波器测一下应该会有比较大的纹波,
最好还是能从根源上降低这个纹波,这属于治本。

另外有一种低噪音的 MLCC, 大概就是电容底部会有一部分起到把电容有效部分垫起来的作用,
但这种电容用的很少吧,这属于治标。

网友A:
C17 不讲武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7 不讲武德

c17它的武德应当如何?换为其他容值?

网友:
都不带睡觉的吗,c17 正负极不讲武德,不过楼主用的是陶瓷电容

网友:
把C1换成10uF的电解电容,听不到声音。那就换了

网友:
R11,R20先减小到2R看还有没有声音?

网友B:
电源输入端这一堆器件造成电压波动很大,楼主可以上示波器看看电容两头的纹波,一定要用这种接法的话那就换非陶瓷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入端这一堆器件造成电压波动很大,楼主可以上示波器看看电容两头的纹波,一定要用这种接法的话那就换 ...

非陶瓷电容有哪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7它的武德应当如何?换为其他容值?

C17 正负不讲武德

网友C:
换成钽电容,MLCC有时候确实有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7 正负不讲武德

c17用的贴片电容,原理图的符号用错了而已

网友D:
容量小了可能会自激,放到10或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钽电容,MLCC有时候确实有声

这个地方电压很高啊,如果是钽电容要用到50V耐压值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小了可能会自激,放到10或22

你说的是改哪个器件?10或22是什么单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改哪个器件?10或22是什么单位?

你原来不是4.7uF嘛,增加到10~22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原来不是4.7uF嘛,增加到10~22uF

哦,除了容值加大,选用esr小的电容应该也有帮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除了容值加大,选用esr小的电容应该也有帮助吧?

贴片陶瓷的esr已经是很小了,有的场合还会嫌它小还得要加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