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4小时加急,怕免费不保险特意选的收费。到现在没快递信息

楼主(2020-11-28):
昨天上午下单,现在一直纠结,一直在等快递通知。不停刷手机,始终没收到。平台显示发货了,但是应该是没揽收。
十万火急的单子,周一要用的。担心赶不上,更担心他们明天会不会放假,拖到周一才发!

网友A:
6点多发货了,应该有单号的,可你上面没看到单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点多发货了,应该有单号的,可你上面没看到单号

有单号,没有物流信息,像是填了单子滞留了。顺丰我也有发货通知,也没收到。

楼主:
真要发不出来,只能试着去把50的加急费要回来,别的估计也没啥说法了。既然收费了,应该是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他们没履行完。

楼主:
终于等到通知了。

网友B:
很多时候是四五点应该做完了,晚上顺丰收件,周转几次,赶不上0点之前的飞机,凌晨三四点或者上午八九点的飞机。到派送好的情况是第二天下午五六点,一般是第三天的上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是四五点应该做完了,晚上顺丰收件,周转几次,赶不上0点之前的飞机,凌晨三四点或者上午八九点的 ...

神预测,果然是没赶上昨天的飞机。正常的话,现在已经到北京了。

网友C:
从楼主的时间看,我们6点左右准备好了货,顺丰收件需要时间,9点18分录入顺丰系统,快递公司是一批货一批货的走,不是做好一件就送走一件,所以中间有时间差!一般快递公司收件两次,上午一次,晚上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预测,果然是没赶上昨天的飞机。正常的话,现在已经到北京了。

嘉立创的量大,处理比较慢,加上顺风不从惠州起飞,需要转到广州,增加了几个小时的周转时间。
建议优化一些流程和沟通下快递公司,优化一下惠州到广州的这个周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时间看,我们6点左右准备好了货,顺丰收件需要时间,9点18分录入顺丰系统,快递公司是一批货一批货 ...

周六发出来了。就算完成了24小时发货的承诺。从道义来说,嘉立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当我发发牢骚吧。毕竟到半夜11点才收到发货信息,更担心周日休息是否能发货,有点急。这方便来说,嘉立创是没有责任的。
从另一个角度,工厂设置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等等收费服务,但是快递过程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了什么太大的意义。我感觉以后我是不会用收费的加急了。哪怕抢出来半天,路上轻轻松松就给耽搁了,还是尽量避免进入如此着急赶单的地步。
我是周五上午十点发的板子,做的24小时收费加急。到周一上午还没收到,预测是今天上午可以送。其实已经比预想慢了不少了。正常如果深圳或者广州发北京,头天晚上发出来,基本也是第二天上午到,很少有意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周六发出来了。就算完成了24小时发货的承诺。从道义来说,嘉立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当我发发牢骚吧。毕 ...

楼主应该收到件了吧

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咯,主要是惠州无法直飞,要运往广州,再次,JLC发货了,顺风取件慢也是个问题

网友E:
erp 里面要进行优化,  比如 24小时加急  +  顺丰空运的组合。  这个订单不应该安排在惠州工厂生产。       jlc 内部算法又可以提升了。 巩固了国内PCB样板行业NO1 的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收到件了吧

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咯,主要是惠州无法直飞,要运往广州,再次,JLC发货了,顺风取件 ...

收到了。10点送到的。跟本地的顺丰快递员比较熟,到了派送点,催一催基本很快就可以拿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了。10点送到的。跟本地的顺丰快递员比较熟,到了派送点,催一催基本很快就可以拿到了。 ...

对于收了50元的加急板子,嘉立创一律是免费包了22元首重顺丰标准航空快递(就担以人选了加急而又选择泾济型快递),嘉立创总是尽最大的诚意来确保客户到货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rp 里面要进行优化,  比如 24小时加急  +  顺丰空运的组合。  这个订单不应该安排在惠州工厂生产。       ...

不能同意更多。既然有加急服务为什么还要安排在不能直接顺丰航空的工厂,这有什么意义?而且联系客服还被告知这是系统自动选择的,不支持人工更改!

网友:
JLC还是很给力啊,不过LZ这也是很险的,有时候你越急啥,啥就出问题,特别是快递。还有急忙急赶的电路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同意更多。既然有加急服务为什么还要安排在不能直接顺丰航空的工厂,这有什么意义?而且联系客服还被 ...

只能尽快收购一些沧州的工厂了,这样东北,华北的就快了。

网友G:
对于北方而言, 江苏的工厂和广东的工厂, 时效上面基本上都是差一天,甚至两天, 所以最好还是增加PCB生产基地的选项,
当然这里面嘉立创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困难, 有哪些限制, 可以明确的罗列出来, 比如特殊工艺不能做, SMT不能做, 只要客户接受就行了, 时效的提高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于北方而言, 江苏的工厂和广东的工厂, 时效上面基本上都是差一天,甚至两天, 所以最好还是增加PCB生产基地 ...

选择生产基地最大问题是板材利用率会降低,但是会做一个收费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