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体积步进电机一体化方案分享

楼主(2020-11-28):
主控:STM32F103C8T6 驱动:TMC5160
特点:
1.宽范围供电输入 9-36V
2.485隔离接口 ADM2687芯片 120R电阻拨码可选(后期出个CAN、RS232版本的)
3.板载磁编码器 TLE5012 可用于闭环方案
4.可装载到TB成品57驱动外壳里(可自行淘宝)
5.体积52*51mm 方便集成化处理
6.预留了限位、IO、编码器接口、外部5V供电
7.电机方案TMC5160 详细性能 见我的其他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9445-1-1.html
板子刚画完 原理图和PCB图的pdf版本附在后面
有问题还请坛友们帮忙一块检查下 谢谢

网友A:
从3D效果图看是不盖油的孔,打在焊盘上会漏锡,相应的器件引脚过炉后会少锡。

网友B:
磁铁怎么可靠的安装到电机轴上?胶水粘么?

网友B:
安装孔位能兼容60步进电机么?有时候57不够用,空间又有限,只好上60

网友C:
没有淘宝开源的性价比高

网友D:
可以省掉 stm32, 5160 的uart能当485用

网友:
学习了,lz大神

网友:
不错,关注应用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
强烈支持!
我有兴趣买你的板子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3D效果图看是不盖油的孔,打在焊盘上会漏锡,相应的器件引脚过炉后会少锡。 ...

嗯  多谢提醒  实际做板子都让盖油 我软件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怎么可靠的安装到电机轴上?胶水粘么?

有专门的安装方法和磁铁块 TB见过几个 具体我也没应用过  有知道的坛友可以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孔位能兼容60步进电机么?有时候57不够用,空间又有限,只好上60

60电机也可以支持 改小不好改 板子改大还是很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省掉 stm32, 5160 的uart能当485用

自带的倒是也可以 就是不灵活有局限性 没办法接入总线网络或者自定义一些协议 其他附加功能也都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淘宝开源的性价比高

都用TMC的东西了 还在乎什么性价比  这玩意只有性能  价格对成本不敏感可以略过···

网友D:
编码器 能不能直接进5160呢
还有两个limit 脚,感觉直接进5160,或即进MCU,又进5160更好更灵活
5160 当中是不是干个大孔,拆补的时候方便。

啥 时候出板子,到时候 试试

网友:
有配套的程序吗?

网友:
供电到电机大电流通路设计的不是很好,路径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码器 能不能直接进5160呢
还有两个limit 脚,感觉直接进5160,或即进MCU,又进5160更好更灵活
5160 当中是 ...

嗯 都是好建议 现在可以直接接编码器到tmc5160
另外限位现在也是又进mcu 也进tmc5160可以通过0r选择
搁大焊盘不错 这就去改下 这样散热会好点

网友:
这体积用QFN的单片机啊

网友:
我之前一直想做个5160的驱动模块的,可是没时间,支持楼主。

网友E:
有配套的程序吗?之前玩过TMC芯片,但没有成功驱动。

网友F:
闲鱼10元就能买到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闲鱼10元就能买到类似的

别吹牛,发个链接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闲鱼10元就能买到类似的

上链接看看。。。。。

楼主:
我把能让电机转起来的部分驱动的代码整理下 发上来吧 剩下的研习下手册你们写写吧吧 也没啥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配套的程序吗?之前玩过TMC芯片,但没有成功驱动。

有的 这两天就整理下上传

网友:
https://bbs.elecfans.com/m/jishu_2003416_1_1.html
类似这个,有账号的可以下载上传到这里
可以做个对比也学习

楼主:
电机驱动代码已上传 欢迎下载

网友:
不过lz画的板子真漂亮啊

网友:
57还叫小体积么……

网友:
太复杂了!浪费!

网友G:
LZ板子边框的固定孔不大好吧?这样是不是容易断?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外壳的关系吗?

网友:
有意成品

网友:
TMC5160这个芯片性能真不错,之前半夜调试这个,接个57电机带载运行,放桌子上半米外都听不到声音(速度调的非常低),低速超低噪音做的太牛了

网友:
TMC5160片子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板子边框的固定孔不大好吧?这样是不是容易断?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外壳的关系吗? ...

最后实物基本上这样 断不了 如有盗图请见谅!

楼主:
我先试一版  没问题了  需要了我多来点板子 送你们点空板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试一版  没问题了  需要了我多来点板子 送你们点空板玩

如果没有成品卖,搞点贴过阻容的卖吧?

网友:
楼主是大神,从楼主哪里要了两片空板子,还没时间玩起来,期待楼主新作品

楼主:
到手板子后 迅速搞出来两块 试了试外形····  看来还得再来一版了
这一版就测试玩吧
先测试硬件有没有问题吧

还算比较给力 先带了个42的电机走了两步 声音可以放到最大 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如果有 就是我电机不好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5OTI0OTg3Mg==.html?spm=a2hzp.8244740.0.0

之后调通讯吧 加个ASCII和Modbus 两种方式通讯
整个板子除了TMC5160有点温度 应该在50左右  其他地方几乎都没发热

网友:
有空板不

网友:
有个hypersteper楼主可以参考下,那个成本很低

网友H:
楼主,你的板子的外形是用CAD画好后导入AD的还是直接AD上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板子的外形是用CAD画好后导入AD的还是直接AD上画的?

3dcontentcentral网站找的step模型描 或者CAD导入自己删减 不过尺寸还是有点出入 大体差不多

楼主(2021-04-19):
基本成型了 一般的功能都加上了 也根据客户的 做了个缩小版协议modbus 和自定义协议(方便测试版)
忽略那两个螺丝  临时随便找的拧上的 实际不用这个

网友I:
楼主有成品的板子吗?想买一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成品的板子吗?想买一个试一下。

有的 复制一下 咸鱼app看能打开不 拍了先别付款 我给你改价 坛友9折
8.0€nD81XXIIb0m€ https://m.tb.cn/h.4KgSL4Y  我在闲鱼发布了【步进电机驱控一体 TMC5160模块 隔离RS485Modb】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的 复制一下 咸鱼app看能打开不 拍了先别付款 我给你改价 坛友9折
8.0€nD81XXIIb0m€ https://m ...

显示正在审核,进不去。等等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显示正在审核,进不去。等等看吧

加我wx吧 15600160506

网友:
马克,留个脚印
小体积步进电机一体化方案
57步进电机驱控一体 TMC5160模块 隔离RS485Mo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