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容值

楼主(2020-11-29):
在LC买的电容,220pF和4.7uF,用在电路上工作不正常,用福禄克 15B+测量容值,220pF显示4uF,4.7uF显示0.5nF。
测试如下图所示,220pF和4.7uF容值应该都不对。
发现好像福禄克15B+测量1uF一下的电容好像不准确,那么这种贴片电容怎么验证容值的准确性呢?坛友有什么好用的电容表帮忙推荐下,谢谢啦

后记:是焊接人员用完后把两种电容装反了。
谢谢各位的回复,结帖。

网友A:
估计是给你装反了。。
测微小电容时尽量两手拿远点,不要碰线,电容尽量放到完全绝缘台子上。

网友:
这个也太离谱了,立刻售后.....

网友:
估计标签写反了

网友B:
我用万用表测小容量电容,基本都不准,测10uf以上还行

网友:
电容标签贴错了。
电容还不算离谱,电感才离谱。

网友:
上个便宜的LCR呗... 似乎有手持的LCR表了

网友:
我发现这种表测试电表超级慢,还不准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把两个料搞反了。至于是你测量是弄混了还是商城发时交叉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其实这两种贴片电容还是可以通过外观分辨出来的,0603封装的,4.7uF比220pF颜色更深,220pF应该接近白色。如果是0402封装的,4.7uF比220pF粗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给你装反了。。
测微小电容时尽量两手拿远点,不要碰线,电容尽量放到完全绝缘台子上。 ...

嗯嗯,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万用表测小容量电容,基本都不准,测10uf以上还行

是不准,10uf以下只能测出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两种贴片电容还是可以通过外观分辨出来的,0603封装的,4.7uF比220pF颜色更深,220pF应该接近白色。 ...

厉害。的确是,这个0402的封装,明显一个比一个高。

网友:
有一块胜利的万用表,测最小能测到1nf,精度不高,但能区分电容就行了

网友D:
我按网上的国外开源,做了一个小容量的电容测量仪,可以分辨到0.1pF 级别,作为参考(大致评估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按网上的国外开源,做了一个小容量的电容测量仪,可以分辨到0.1pF 级别,作为参考(大致评估用)还是不错 ...

开源链接给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源链接给分享一下吧

https://www.romanblack.com/onesec/CapMeter.htm
如果想体验,我个人业余搞的小店铺里有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