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个模拟电路的学习问题。

楼主(2020-11-29):
1、哪位帮我通俗形象生动地解释一下电路里面的零点和极点。
严格地说,零点和极点应该是控制论里面的概念,扩展到其他相关学科。
现在想请教的是这两个术语在电子电路中的理论,比如,运算放大器的第二个极点,第三个极点。
请阐释得通俗形象生动些。
2、传输函数和传递函数哪些情况下是一样的?
3、一个晶体管,假设其本身的饱和管压降Uces=0,那请问,是不是该晶体管一旦导通将直接进入饱和状态,没有放大状态?
4、理想运算放大器哪些应用场景下,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电位不相等?除了电压比较器。
5、PN结反偏的时候受温度影响,是不是远远大于其正偏时候所受影响?
6、晶体管从放大区进入饱和区的各个临界电压和管压降,专业术语叫什么?进入饱和区后,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7、晶体管处于截止区,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由截止区进入放大区,各个临界电压和管压降,专业术语叫什么?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8、晶体管处于放大区,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9、晶体管三个极之间的等效电阻分别用什么参数表示?集电极体电阻?基极体电阻?发射极体电阻?
10、输入特性曲线上能不能绘制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
11、一个理想晶体三极管构成的基本放大电路,其小信号输出阻抗小,是不是大信号输出阻抗可能会很大?
12、电路分析的相量法表示里面角频率ω乘以j是什么意思?单独出现的jω。

网友:
问老师不是更好

楼主:
我是业余自学的,哪里去找老师。

网友:
3、这个问题问的有毛病,导通与饱和导通是不一样的
4、只要不满足深度负反馈应该都不相等
12、j表示90度
其他问题要么没仔细看,要么理解的不深刻,不敢乱说

网友:
1、哪位帮我通俗形象生动地解释一下电路里面的零点和极点。
严格地说,零点和极点应该是控制论里面的概念,扩展到其他相关学科。
现在想请教的是这两个术语在电子电路中的理论,比如,运算放大器的第二个极点,第三个极点。
请阐释得通俗形象生动些。
--零极点是电路频率响应的概念,一个极点导致相位滞后90°,增益下降20dB/10倍频程,一个零点导致超前90°,增益增加20dB/10倍频程,运放电路的零极点根据实际电路参数各不一样,比如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就是跟随器电路极点定义的位置。
2、传输函数和传递函数哪些情况下是一样的?
--没听过传输函数
3、一个晶体管,假设其本身的饱和管压降Uces=0,那请问,是不是该晶体管一旦导通将直接进入饱和状态,没有放大状态?
--不是,饱和管压降只是饱和时的电压,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是否在放大区是由外围电路共同决定的。
4、理想运算放大器哪些应用场景下,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电位不相等?除了电压比较器。
--运放正常工作都是“虚短”,也就是同向反向端电压相等的,用作比较器只是一些没有严格要求的电路中,运放不能完全替代比较器,主要是共模输入范围,输出压摆率,开环增益等一些参数的原因。
5、PN结反偏的时候受温度影响,是不是远远大于其正偏时候所受影响?
--工作状态不一样不好比较
6、晶体管从放大区进入饱和区的各个临界电压和管压降,专业术语叫什么?进入饱和区后,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7、晶体管处于截止区,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由截止区进入放大区,各个临界电压和管压降,专业术语叫什么?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随便找个数据手册看下就知道了
8、晶体管处于放大区,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同上
9、晶体管三个极之间的等效电阻分别用什么参数表示?集电极体电阻?基极体电阻?发射极体电阻?
--没有听说过
10、输入特性曲线上能不能绘制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
11、一个理想晶体三极管构成的基本放大电路,其小信号输出阻抗小,是不是大信号输出阻抗可能会很大?
--电路结构决定了输出阻抗,没有说根据信号大小阻抗会变

网友:
这份资料你可以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