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输出影响温度传感器数值啊?

楼主(2020-11-29):
维修一个成品单片机电路板,独立2块板,一块单片机cpu板,上面有一个AD590温度传感器好像是模拟输出直接接入单片机一个引脚,另一块AD板,采集数据给单片机,这个系统工作是正常的,cpu能采集温度和ad模拟量一起输出,偶然一次把AD板拆下来只给cpu板加电测试,单片机输出的AD采集信号都是零,这个很正常,但是此时单片机温度输出变为-273,这个是为什么啊,温度传感器直接进单片机,同AD板没关系啊?板子没有坏,把AD板接回去又都正常出数了,单片机是430。好长时间了一直想不通。

网友A:
你这个太笼统了嘛,另外你的温度-273那只是表象,实质是什么?AD590是模拟传感器还是数字?模拟的话实质采集到的adc数据是0xff还是0x00,这才重要,你光说个温度结果除非随时用过的人差不多。无非是你程序里面哪里流程没有弄好吧?单独写个程序只采集温度的看看?

网友B:
-273不就是绝对0度嘛,温度板应该是掉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笼统了嘛,另外你的温度-273那只是表象,实质是什么?AD590是模拟传感器还是数字?模拟的话实质采 ...

前面表达不清晰,已改完,请再给分析一下,谢谢,好长时间一直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3不就是绝对0度嘛,温度板应该是掉连接了

对不起,前面写的表达有问题,已改完,请再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