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液晶电视故障,求老司机指路

楼主(2020-11-29):
创维的液晶电视,10年前买的,故障现象就是,通电无任何显示,这电视是有个机械电源开关的,打开后,电视正面有个LED红灯会亮起来,然后按遥控器的开,就开机了。现在现象是,打开机械电源开关,红灯不亮,按遥控器也没动静,然后不管他,放在那里几分钟,然后关掉机械开关,再打开,红灯就亮了,这样子坚持用了几天,后来怎么搞都不行了,没办法,拆开看看。拆开测量AC输入部分,发现有电压AC230V左右接入电源板,仔细观察电源板,发现1000UF/32V的电容和470UF/32V的电容爆了很多,上XX商城买了好的,换掉,正常了几天,昨天开始又不行了,还没打开后盖,不知道是不是又爆了。故障现象和原来一样,搞得好像电视要预热一样。。。。。

网友:
换掉开关电源主控芯片

网友A:
直接换块电源板省事,也就几十元,自己修比较麻烦,可能反馈环路有问题导致后级输出电压不稳反复击穿电容

网友:
看一下滤波的高压电容是否容量已经下降了。

网友:
看主板的 LDO,应该至少有2个

网友:
电源板问题。我有台创维电视也是这样。

网友:
绿波电龙

网友:
换整块电源板,之前乐视电源板挂了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某宝直接买同样的电源板更换

网友:
十年了,趁机换个电视多好。

网友:
3楼正解,同事家和自己家的46寸液晶都是这么修好的,成本几十块,便宜又方便。

网友:
还是听3楼的直接换一款同型号的电源板,这样最省心。以前修过一台sony的48”液晶电视电源故障。器件买来好几家,多数得多买几件,还不包邮。算上邮费也够一块二手电源板的价钱了。可是你买来的器件就放一边吃灰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网上淘去,不贵还省心。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子综合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网友:
趁着还能用的时候量量电压,换一个或几个开关电源上去。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块电源板省事,也就几十元,自己修比较麻烦,可能反馈环路有问题导致后级输出电压不稳反复击穿电容 ...

打车求教一下,我一个24寸的液晶显示器坏了。液晶屏碎了。怎么修,哪里可以买到显示屏进行更换。

网友:
买个二手液晶显示器也就百来块,没必要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