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通信要达到1米,求推荐方案

楼主(2020-11-30):
说下我的背景
现在是一个电池设备,大概要待机1年以上吧
现在用的是大华的MCU,
38.4KHZ运行,运行功耗在15uA左右,
待机功耗在5uA
差不多每秒要运行3mS左右,其它都待机
然后与外部偶尔有交互数据,用的是红外,只要求通信与手持在1-10cm左右,这是唯一的高功耗的地方
如果用户频繁红外通信可能就达不到1年待机了
电池用的是CR2302电池,说是400mAH

现在有新想法,用RFID替代红外

因为好多RFID可以对外供电,并且可以达到零功耗吧?
这样我电池也可以待机更长时间了
但看了好多芯片在.13.65Mhz下好像通信距离达不到1米吧?或者说是很难,因为我的设备端是低功耗的,并且很小,只有5CM左右的圆形大小
如果真要做到1米估计天线适配也很难吧?
没有专业的测试设备是很难吧?

手持端是充电的,与我这个圆形设备端通信,手持端可以做到一天一充,功率不用管它,
在没有专业测试设备,只有100M的示波器的情况下
不知道可否用950M的RFID?

13.65M,我这业余水平能否做到1米?求各位大师指点

另外我的RFID不是只要识别就好了,实际是上通信,双方通信,不是那种EEPROM形式
我看上海微,复旦微的都是只有ID和EEPROM,不能自由通信
ST的有,按手册说可以在EEPROM模式下和自由通信模式下工作 ,但只找到了13.65MHZ的,没找到更高频率的型号,

现在求推荐型号吧,手持端的我看淘宝上有成品模块,如果很小也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市场上成熟的那些智能手环,为啥还要1周充一次电?
难道他们技术不行? ...

首先蓝牙手环做一个月的待机都不是问题,比如某米5年前发布的手环都没问题,更别说现在的手环了。其次是手环受体积限制,电池容量很小,远小于CR2032电池容量。第二是某些手环会带屏幕,屏幕是耗电大户。第四正常情况下都是跟手机实时连接的,手机来消息都会通过蓝牙推送给手环,消息交换次数自己算就好了。
补充一点,蓝牙手环里面不单纯的是蓝牙一个功能,顺带的还会做计步,睡眠监测等功能,一般都是个加速度的senser,也是要24小时工作的。这部分功耗也不低。

楼主:
再补充一下,有设备端,5CM大小,用CR2302电池,天线就在这个5CM上面,可以再叠一块PCB,功耗要超级低或者零功耗                     ,手持端功耗不用管,充电的,功率可以做很大,两者之间要做到1米内能识别多个,能选择其中一个通信双向通信,

网友A:
可以达到,只是读头面积要很大,类似于超市的门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达到,只是读头面积要很大,类似于超市的门形天线。

那估计不行,读头如果手机大小 或略大一点可以接受,
如果超高频的RFID呢?

网友B:
要交换数据吗?那就别用RFID了。如果只是读卡可以使用,几百块钱买个高频的读头就能达到几米了。

网友C:
是华大MCU吧,写的大华
13.56M想达到1m,你现在的设备尺寸,完全做不到的,需要一个巨大的天线好好调试,结果也不好说,因为你的标签尺寸也小。
顺便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知道阿里研究的NFC是怎么实现的,把20cm扩展到几米的距离。这是链接
有源标签没搞过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交换数据吗?那就别用RFID了。如果只是读卡可以使用,几百块钱买个高频的读头就能达到几米了。 ...

能细说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交换数据吗?那就别用RFID了。如果只是读卡可以使用,几百块钱买个高频的读头就能达到几米了。 ...

我主要想我的设备端读写做到超低功耗或零功耗,不知道你说的这种读卡是什么意思?
是普通的2.4G无线通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华大MCU吧,写的大华
13.56M想达到1m,你现在的设备尺寸,完全做不到的,需要一个巨大的天线好好调试,结 ...

对,是华大,看了链接,找不到有用的信息,谢谢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不行,读头如果手机大小 或略大一点可以接受,
如果超高频的RFID呢? ...

天线不能增加的话只能加天线放大器,这样功耗会增加很多,达不到你的要求。换BLE或者小无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想我的设备端读写做到超低功耗或零功耗,不知道你说的这种读卡是什么意思?
是普通的2.4G无线通信 ...

交换数据,我的理解就是双向通讯。
作为一个设计人员,把所需功能描述清楚是最基本的,不清楚,其他的人估计都懒得回答你。

网友:
只能UHF频段,自定义空口协议

网友:
红外或LF唤醒,433或315通信,参考汽车钥匙。

网友:
同意5楼兄弟意见,如果只是用来做资产管理,读取一个卡片的ID号码,那么用大一点的读头轻松做到几米。

网友:
距离不好说,之前做过一个大功率的类似RFID,线圈另一端不光要供电,还要双向通讯,还要驱动2个电磁阀,所以当时是把线圈做的比较大,但是距离最多能几厘米够我用了。至于通讯,完全是自己定义的,两边单片机程序都自己写。

网友D:
2.4G通讯代替红外,方案容易实现,RFID 单单天线就很难解决了,2.4G功耗可以做到很低的,完全可以满足的,芯片例如:nrf24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通讯代替红外,方案容易实现,RFID 单单天线就很难解决了,2.4G功耗可以做到很低的,完全可以满足的, ...

我不相信,比如一颗CR2302电池,能工作1年么,照通信3千次算

网友:
想法不错,没啥可能性,技术难度太大,2.4G  低功耗蓝牙靠谱一点

网友:
2.4GHZ  RFID

网友:
950M 吧 以前用过  ,但是功耗估计你的电池撑不住

网友:
既然原来是红外的,也就是基本无阻挡咯?
那么你加个小太阳能板,用强光手电筒就可以远距离唤醒了(只用于唤醒,你原来还是需要纽扣电池),应该能轻松做到三五米,如果环境容易干扰自己加个调制,最后再用其他2.4g之类的进行双向通信吧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相信,比如一颗CR2302电池,能工作1年么,照通信3千次算

参考蓝牙,1年3000次小意思。蓝牙的距离不用多说了。

网友:
蓝牙不是低功耗吗

网友:
RFID本身又不是做协议通信应用的,就是专门做识别的,10cm以内,NFC是可以的,超过了RFID UHF;自有协议通信还是算了,BLE ,LoRa都可以~

网友F:
还是蓝牙靠谱,华大的MCU都不用了,直接蓝牙SOC搞定。

网友G:
蓝牙靠谱,稳定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蓝牙靠谱,稳定成熟。

蓝牙能做到纽扣电池待机1年以上么?中间还要通信数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蓝牙靠谱,华大的MCU都不用了,直接蓝牙SOC搞定。

蓝牙能做到纽扣电池待机1年以上么?中间还要通信数百次?

RFID可以做到零功耗,还能供电,只是距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蓝牙,1年3000次小意思。蓝牙的距离不用多说了。

那市场上成熟的那些智能手环,为啥还要1周充一次电?
难道他们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能做到纽扣电池待机1年以上么?中间还要通信数百次?

RFID可以做到零功耗,还能供电,只是距离不行 ...

你还是好好研究下蓝牙SOC吧,几百次待机一年都是小意思了。你去查查蓝牙beacon,一秒钟广播一次的平均功耗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距离建议更换RFID为BLE通信方式,BLE的低功耗肯定可以满足,距离也在10米左右,也就没问题了。

网友:
同意 wajlh 的观点,用2.4G做,功耗很低的,一般2.4G信标几秒的发射周期 使用2032电池 ,也能用个几年,你可以看看别人的蓝牙信标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