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被WIN10的自动更新所困扰?试试这个工具!

楼主(2020-11-30):
半年前从联想网站下载了这个WIN10关闭自动更新工具使用之后,半年了现在用的这台电脑从来没有提示过更新。
今天发现这台电脑上用Vmwave 虚拟机运行的WIN10竟然启动了自动更新,还把主机给拖死了。
赶紧找出这个禁止更新工具根据给虚拟机里面的win10也装上了。
附件就是我从联想网站下载的工具。有需要的下载一个试试。
使用方法:解压后,直接运行里面的EXE文件,点关闭更新即可。当然也可以打开自动更新。

网友:
自己在组策略里改下设置,或者注册表编辑一下就行了。

网友:
会不会给装上联想的东西

楼主:
前两年一直被WIN10的自动更新困扰,用了网上的各种改注册表,策略组方法,都无法根治。过些日子就又会更新。用了这个联想的工具以来就从来没有自动更新过。除非手动回复更新,运行一次关闭之后再也不用管了。

网友: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关闭Win10自动更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indowsUpdate\AU]
"NoAutoUpdate"=dword:00000001
"AUOptions"=dword:00000001

;关闭Win10自动维护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Schedule\Maintenance]
"MaintenanceDisabled"=dword:00000001

;停止Win10自动维护计划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ScheduledDiagnostics]
"EnabledExecution"=dword:00000000

;禁用Windows Update服务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uauserv]
"Start"=dword:0000000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WindowsUpdate\Auto Update]
"AUOptions"=dword:00000001 ;将Windows Update自动更新调整为【从不检查更新(不推荐)】
"CachedAUOptions"=dword:00000001 ;关闭自动更新

新建文本把上面文字复制粘贴后另存为.reg 即可关闭自动更新,1909可用~

网友:
感谢分享,有没有关闭电脑skype自动更新的程式?

网友:
对联想没什么好感,不知道工具夹带私货不

网友:
以前好像试过的,不理想,但是忘记了是不是楼主的软件,肯定是联想提供的。

网友:
谁试过LZ的软件, 好用吗?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论坛建设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网友(2021-06-04):
买的联想thinkbook 14,也用楼主发的这个软件试下关闭更新看看。
买来的新电脑,无论怎么设置,每次EDGE打开都是百度首页,百思不得其解,才知道联想做的手脚,安装了个什么管家绑定了EDGE首页。

网友:
不错,自动更新很烦

网友:
联想的工具在联想thinkbook 14上不太正常。
关闭自动更新后,点击关机后,屏幕是立刻关闭了,但是风扇和键盘灯这些要几分钟后才关,在此之前也不能再次按电源键开机。
把自动更新重新打开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网友:
现在我都是用轻松矿工来关闭自动更新和Windows Defe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