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检测半导体制冷片的电压然后将电压值给到MCU我要怎么选择芯片

楼主(2020-11-30):
半导体制冷片的规格是12V  10A的我需要怎么选择电源检测芯片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精密电阻分压,复杂点就弄个运放芯片中转一下

网友:
电阻分压然后给MCU, 用MCU的内置ADC不就行了. 12V的话用4位的贴片排阻接成1:4分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