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串口屏涨价比较严重,有替换比较容易的屏吗?

楼主(2020-11-30):
迪文屏 7寸800*480 的原价 110 现在要涨30%  有没有价格比他低的 ,最好是很少改动就可以替换了的?

网友A:
迪文屏 7寸800*480 的原价 110
你买的哪一款?我买过85的DGUS II,电阻触摸
估计也就是晶兴的比他便宜了吧,原来晶兴7寸电阻触摸75元,现在涨了40%,105元。传送门 迪文的软件不用改动直接放进去就可以用,也可以用Keil编程当主机

网友:
都在涨价,我用另外一家的也是涨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哪一款?我买过85的DGUS II,电阻触摸
估计也就是晶兴的比他便宜了吧,原来晶兴7寸电阻触摸75元,现 ...

80480L070_02WTZ6
是否晶兴 和迪文完全通用

另外晶兴的是否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哪一款?我买过85的DGUS II,电阻触摸
估计也就是晶兴的比他便宜了吧,原来晶兴7寸电阻触摸75元,现 ...

兼容性这么好?好像主芯片用的是全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480L070_02WTZ6
是否晶兴 和迪文完全通用

02WTZ6,印象中迪文带Z的是定制产品,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兼容性这么好?好像主芯片用的是全志的

f1c100s,而且电路原理图、PCB图都是开源的,固件不开源但是提供了SDK可以用。如果嫌他的贵可以自己做板子,当然量不大就别折腾了
迪文的GUI那么简单,全兼容很容易做到的,现在DGUS的兼容厂家我知道的还有中显和欣瑞达,然后把DGUS的文件稍微做了些变动,然而这两家似乎低端的屏都比迪文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1c100s,而且电路原理图、PCB图都是开源的,固件不开源但是提供了SDK可以用。如果嫌他的贵可以自己做板 ...

开源的资料 从哪里获取?买屏免费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资料 从哪里获取?买屏免费提供?

不买屏也免费提供,在他的淘宝网页介绍上有。点我在2楼的链接里有说,就是这个:https://nas.jxhmi.cn:3001/sharing/Bm4nd4Eno,里面点硬件资料→7寸资料,为了避免某些公司的法务函,具体哪个文件我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WTZ6,印象中迪文带Z的是定制产品,这就不好说了。

说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买屏也免费提供,在他的淘宝网页介绍上有。点我在2楼的链接里有说,就是这个:https://nas.jxhmi.cn:30 ...

晶兴的屏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兴的屏稳定性怎么样?

不知道,我用得少,才做了个产品现在在检测过程中。检测完后大概就批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c100s,而且电路原理图、PCB图都是开源的,固件不开源但是提供了SDK可以用。如果嫌他的贵可以自己做板 ...

中显正在用,欣瑞达想试试

网友D:
迪文不是在北京吗?

网友:
普通的液晶屏都在涨价缺货中

网友: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不缺货或者不涨价的电子元件不太多了。

网友:
屏幕缺和涨,都一样。

网友:
每次都是到年底屏幕会涨一波

网友E:
7寸最近大涨了。。。 lz 基本不用动脑子了。   因为几乎所有厂家都在涨价。  找第三方 希望便宜,也估计只是暂时的。 等量上去, 还是会涨死人。

我的建议是 ,   量小不必折腾。  量大直接找 原厂 锁定货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哪一款?我买过85的DGUS II,电阻触摸
估计也就是晶兴的比他便宜了吧,原来晶兴7寸电阻触摸75元,现 ...

昨天一问140  你用的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迪文不是在北京吗?

北京总部,生产都搬到湖南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寸最近大涨了。。。 lz 基本不用动脑子了。   因为几乎所有厂家都在涨价。  找第三方 希望便宜,也估计只 ...

产品在不断降价,原材料在不断涨价,搞的利润都快被榨干了,现在实在是太难了

网友:
大彩屏不香吗

楼主:
大彩7寸屏最低多少银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一问140  你用的哪个型号

我查了,我买的型号没有了 ,反正我现在也不用迪文了,无所谓了。记得是T5UIC1的指令屏。现在和这个最像的也是140元了,算下来溢价65%,这是要翻倍的节奏。
查到迪文最便宜的7寸屏是DMG80480C070_06W,带触摸110元,没有铁壳得自己固定。因为迪文是包含增值税的,这个价比晶兴的要便宜。今年的屏涨势凶猛,串口屏厂家的上游就涨了,你怎么替换都是逃不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我买的型号没有了 ,反正我现在也不用迪文了,无所谓了。记得是T5UIC1的指令屏。现在和 ...

裸屏都这么贵了,利润低的产品直接要歇菜了

网友:
卖液晶屏的说晶元严重缺货涨价、玻璃一天一个价
所以迪文涨价是成本严重上升了,你没得换的

网友: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到我的店里看看,我们有多款4.3寸屏主力产品,疫情到现在,一分钱没涨。也有自己的芯片TKM32F499,Cortex-M4主频240M,专攻显示方向,同样也没涨价。有芯有屏,你可以做你想要的。直接用我们的模板来实现界面,也难不了多少,适合高手,新手就免了。如果只是文本图片等显示需求的,新手也可以用,这个基本不用基础。

网友F:
感觉迪文屏开发好难。现在正在使用开发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迪文屏开发好难。现在正在使用开发中······

迪文的文档超级垃圾,要是提供各个功能示例源码的话,估计开发时间只要十分之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迪文的文档超级垃圾,要是提供各个功能示例源码的话,估计开发时间只要十分之一 ...

是的,我也感受了。果敢的换其他的啦

网友H:
大彩也开始收割韭菜了,开始用4.3寸110,后来就涨到150.不告诉为什么,就让你设计成产品无可替代。所以还是决定自己买tft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彩也开始收割韭菜了,开始用4.3寸110,后来就涨到150.不告诉为什么,就让你设计成产品无可替代。所以还是 ...

自己做周期长,尤其是频繁改变U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也感受了。果敢的换其他的啦

楼上的换哪家了,他家的软件文档要死的感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换哪家了,他家的软件文档要死的感觉

dacai,比较贵······价格有点难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dacai,比较贵······价格有点难接受

大彩的 我看替换了 底层协议需要改很多吧

网友I:
迪文应该算是比较便宜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迪文应该算是比较便宜了的吧

感觉价格在低就要自己搞UI了

网友:
我这要用到个3.5寸的并口点阵屏240*128,问价格50/P,这价格真的很高吧,第一次用这种屏厂家还不好找。。。。

网友J:
迪文不是以低价取胜吗,他家涨价了其他家还不涨死

不过get到了一点,中显和欣瑞达兼容迪文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G:
迪文的文档超级垃圾,要是提供各个功能示例源码的话,估计开发时间只要十分之一 ...

文档一大堆,好用的找迪文的老员工要吧,我来了迪文一年了还没把所有东西弄明白~
迪文论坛上有一些第三方的高手写的教学写不错,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WTZ6,印象中迪文带Z的是定制产品,这就不好说了。

这个属于通用订制型号,把电阻触摸屏放到铁框里面了,主要目的是防止高频辐射造成的电阻触摸邦定开胶。(主要给美容仪器用的)

网友K:
控制成本可以采购迪文的T5L系列芯片,然后自己做周边电路自己采买液晶屏,原理图和电路i图迪文都可以提供,论坛上也有比较丰富的开发指南(有点乱筛选很累)
迪文老板的思路应该是要做一个芯片公司,现在搞出了1080P的串口屏,安卓,9月份要出一个高性能ARM单片机。
采购量比较大的客户都开始用屏+IC方案了,和自己的控制板融合在一起,还能节省一颗MCUM25Q128 128Mbit 工业级SPI Nor Flash。 SOP8 208mil 2000 4.00 4.00 3.50 2021.04月前都严重缺货。
SGM809S POR Reset IC,SGM。 SOT23
TLV62568 低压同步DC/DC,TI。 SOT23-5
TLV70333 3.3V 300mA LDO,TI。 SOT23-5
TLV61046A LCD偏置电压处理:AVDD、VGH、VGL SOT23-5
LM22673MRX-ADJ 4.5-42V 3A降压DC/DC,输出可调,软启动,TI SO-8  -40/+125℃工业级,500KHz开关频率,高可靠性。
MAX3232EIPWR 232接口,250Kbps,3V-5.5V,15KV ESD,TI TSSOP16  -40/+85℃工业级,热拔插不坏。
MAX3232EIDR 232接口,250Kbps,3V-5.5V,15KV ESD,TI SO-16  -40/+85℃工业级,热拔插不坏。
SN65VD251DR CAN接口,5V,TI SO-8 -40/+125℃工业级。
THVD1520DR 485接口,10Mbps,5V,8KV ESD,TI SO-8  -40/+125℃工业级,VP3088升级。
THVD1550DR 485接口,50Mbps,5V,18KV ESD,TI SO-8-40/+125℃工业级,高速。
2302B 20V 2A 80mohm@3.3V 低压NMOS。 SOT23 背光驱动。
XF2M-4015-1B 40PIN 0.5mm前插后锁双触FCC插座,Omron。 FCC40-0.5
XF2M-5015-1B 50PIN 0.5mm前插后锁双触FCC插座,Omron。 FCC50-0.5
XF2M-5415-1B 54PIN 0.5mm前插后锁双触FCC插座,Omron。 FCC54-0.5
2M-6015-1B 60PIN 0.5mm前插后锁双触FCC插座,Omron。 FCC60-0.5
G5NB-1A-E-12VDC 12V线圈电压,250VAC 5A触点继电器,Omron。 继电器4月到货
G5NB-1A-E-5VDC 5V线圈电压,250VAC 5A触点继电器,Omron。

各尺寸液晶屏,触摸屏订制(异形订制的工艺和成本不行不推荐,可以给你推荐质量好的玻璃厂)
以上物料有需求的欢迎联系,倒货的免谈。

承接简单的迪文DGUSII开发(简单功能(不涉及汇编及C51的)我帮你做找我买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彩也开始收割韭菜了,开始用4.3寸110,后来就涨到150.不告诉为什么,就让你设计成产品无可替代。所以还是 ...

没什么不能替代的,迪文现在可以提供IC及周边电路图,原理图,目前很多大客户都是这么搞的,觉得迪文贵可以直接买裸屏,很容易适配。
7寸屏幕我印象我刚到迪文20年4月,55/片含税价(大批量可以做到45),现在是80,还没货。
整个IC市场都在涨价缺货谁也没有办法,我们业务员要业绩,客户要货,公司要保供应留住客户。现在没货。。。。迪文这边7寸80480基本4月之前都没有能交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迪文不是以低价取胜吗,他家涨价了其他家还不涨死

不过get到了一点,中显和欣瑞达兼容迪文 ...

我们的也是兼容的:)
但现在玻璃不好拿,常规尺寸4.3  5.0还好,7.0需要排期一些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迪文不是以低价取胜吗,他家涨价了其他家还不涨死

不过get到了一点,中显和欣瑞达兼容迪文 ...

算不上低价取胜,迪文,大彩,中显,欣瑞达各有千秋。
大彩优势是在广州供应链比较靠近。
迪文的优势是芯片是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比较大,元器件拿的便宜,大多数屏幕是自己买玻璃切的,成本控制比较好做。
要便宜的哪家都能做,要品质的相对迪文和大彩比其他家控制的好一些。

网友:
又涨价了。。。

网友:
迪文主打低价格,如果他都涨了,不用说其他肯定会涨

网友:
LCD 涨价的厉害

网友:
关键是涨价了,还供不出货。

网友L:
去年用中显的做样机,今年要量产,涨了50%。产品价格去年都报完了,没有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去年用中显的做样机,今年要量产,涨了50%。产品价格去年都报完了,没有空间了。 ...

st f103ze 由20+涨到了120+ 伤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去年用中显的做样机,今年要量产,涨了50%。产品价格去年都报完了,没有空间了。 ...

今年整体涨价比较凶,实在是没办法,观望以下一季度之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去年用中显的做样机,今年要量产,涨了50%。产品价格去年都报完了,没有空间了。 ...

有需要话可以了解下迪文的^_^多数型号都能通用。
目前整个液晶行业都涨价厉害,有好价格可以交流,您转头用我们的或者拿我们的价格去杀中显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 f103ze 由20+涨到了120+ 伤不起了

迪文的T5L目前20左右,要不要考虑试试?

网友K(2021-02-25):
刚刚得到消息,又是一波涨价来了,目前预计到3季度,不仅仅是迪文,建议采取措施,刚需提前备货(涨价+缺货或者缺货导致的涨价),不是刚需采取别的方案的,屏幕及周边的IC都涨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刚得到消息,又是一波涨价来了,目前预计到3季度,不仅仅是迪文,建议采取措施,刚需提前备货(涨价+缺货 ...

今天采购给我说,又涨了很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采购给我说,又涨了很多

是的最近一直在涨价,不仅仅涨价还缺货
刚需话一定备点,您那边具体用的哪个型号?
80480的现在缺货很厉害。

网友:
一直没用过串口屏,后面肯定有机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最近一直在涨价,不仅仅涨价还缺货
刚需话一定备点,您那边具体用的哪个型号?
80480的现在缺货很厉 ...

80480L070_ xx  现在涨到了158了 最早不涨价的时候是100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是的最近一直在涨价,不仅仅涨价还缺货
刚需话一定备点,您那边具体用的哪个型号?
80480的现在缺货很厉 ...

有没有裸板啊(贴好器件的),我自己配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裸板啊(贴好器件的),我自己配屏.

完全可以啊,有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80480L070_ xx  现在涨到了158了 最早不涨价的时候是100

涨价都不是最可怕的了,现在缺货严重,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涨价都不是最可怕的了,现在缺货严重,头疼。。。

现在已经严重缺货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严重缺货了

现在是供应商也不想冒险投入啊!宁可不做也不能赔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是供应商也不想冒险投入啊!宁可不做也不能赔钱啊!

定的2k屏 半月了还未到, 另外st 103ze芯片跑到了170+ 可以替代国产的都分分表示没有货,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好做好备货

网友N(2021-04-05):
引用 网友K:
控制成本可以采购迪文的T5L系列芯片,然后自己做周边电路自己采买液晶屏,原理图和电路i图迪文都可以提供, ...

怎么联系你 需要t5l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怎么联系你 需要t5l

yx0100
微信号
手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定的2k屏 半月了还未到, 另外st 103ze芯片跑到了170+ 可以替代国产的都分分表示没有货,不知道什么时候是 ...

现在的消息,标准品要4周货期,5月中旬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消息,标准品要4周货期,5月中旬会有改善

不缺芯片了?

网友K:
看具体型号吧,600+找个高一个规格的芯片做替代暂时解决供应紧张问题
T5,T5L的之前缺时钟芯片,已经弄出来替代方案
唯一可能紧张的是Y系列,迪文自己做的TV片产能差点意思

全自动装配线4.3的已经投入试生产,后续标准品全部交给自动线去做,人工只处理非标和需求较少的产品。

楼主(2021-05-08):
引用 网友K:
看具体型号吧,600+找个高一个规格的芯片做替代暂时解决供应紧张问题
T5,T5L的之前缺时钟芯片,已经弄出 ...

说是屏上的驱动芯片比较缺 是这样吗   800*480 L070涨的有些猛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说是屏上的驱动芯片比较缺 是这样吗   800*480 L070涨的有些猛啊

基本除了迪文的主芯片啥都缺。。。基本所有型号都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基本除了迪文的主芯片啥都缺。。。基本所有型号都涨价。

现在还在涨吗

网友:
没有现货,公司还是7天报价政策,液晶不对外出售,应该还是看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