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我设计的电路能不能用,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楼主(2020-11-30):
电路设计的需求是将220V市电转换成12V的直流电压,给半导体制冷片和两个风扇供电。
制冷片是最大是12V /10A,风扇大概是1.5W要求我将制冷片的电压和电流传输到mcu ,由MCU来和初始功率(假设100W)比较,如果功率高或者是低了就调节占空比来调节功率。我这么设计可以吗,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的7812是什么封装的,一般TO-220封装是1入2地3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7812是什么封装的,一般TO-220封装是1入2地3输出

原理图封装可以改,我主要想知道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是驱动不够还是设计的就是错的?

网友B:
功率不够啊,包括桥堆,15V转12V,你变压器准备多大的?

网友C:
过了2天楼主是有进步了,不过如果是要研发商品化的东西的化,这进步还远远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够啊,包括桥堆,15V转12V,你变压器准备多大的?

功率不够,是输出的电流不够大是吗,那我是不是需要给半导体制冷片加一个驱动,提高它的电流啊?我该怎么改?请您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向原理图封装可以改,我主要想知道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是驱动不够还是设计的就是错的? ...

既然这样,我觉得没什么是后期不能改的……做出来测试一下,不行就飞线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了2天楼主是有进步了,不过如果是要研发商品化的东西的化,这进步还远远不够 ...

没办法刚入行,专业都不对口,这次是周末有了点时间看了一些东西,尝试着改进,我这次的电路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7812最大输出也就3A吧,你制冷片10A找谁提供……

网友A:
而且你后面的BUCK能有80%效率就很不错了,按80%计算,你至少得提供12V15A的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我觉得没什么是后期不能改的……做出来测试一下,不行就飞线不就行了…… ...

汗,可能是我有点急了,我知道应该要注意这些细节,毕竟细节决定成败,可能是我心乱了想早点弄出来一个可行的大致电路,下次会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后面的BUCK能有80%效率就很不错了,按80%计算,你至少得提供12V15A的源吧…… ...

我说的半导体制冷片是按照他的最大功率来说的,在我设计的时候是不可能让他一直保持在这个功率工作,那样寿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的想法是让他工作在大概100W左右得功率

网友C:
不是大神,如果楼主是要做一个商品化的实用的产品,你的这个初步设计差的有点多,没法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12最大输出也就3A吧,你制冷片10A找谁提供……

大神 ,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给后面制冷片提供大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神,如果楼主是要做一个商品化的实用的产品,你的这个初步设计差的有点多,没法指点 ...

刚毕业,然后直接给了我这个项目让我做,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一开始在想怎么做的时候还是用的线性电源后来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神,如果楼主是要做一个商品化的实用的产品,你的这个初步设计差的有点多,没法指点 ...

差的有点多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让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如果说让您来设计这个东西,您会以什么思路来做呢?

网友D:
10A的电流,楼主搞个模块上来好了,这个电路设计有点。。
7812电流明显不够,再次,电流这么大,LDO实在不适合
风扇一直开着吗 保护电路也做一下
采样电阻是不是应该换成三线电阻或者四线电阻

网友E:
你对LM7812说:4+1等于几?
LM7812说:等于6-1
你说:为什么不直接说答案。
LM7812说:年轻人不讲5的。

7812带不了那么大的负载,建议买个开关电源回来做。

网友A:
刚毕业还是换条路走吧,这是条不归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毕业还是换条路走吧,这是条不归路……

换条路那也得把这个做完了再去谈其他的啊,如果我做什么都是不会然后做一半就走人这不符合我的性格

网友F:
不如改为成品开关电源,加一个MOSFET控制制冷片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对LM7812说:4+1等于几?
LM7812说:等于6-1
你说:为什么不直接说答案。

我倒是想直接买个现成的,但是不行啊,那我只能硬着头皮来做了,如果加个驱动电路给制冷片这个想法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改为成品开关电源,加一个MOSFET控制制冷片的供电?

买个成品的确实是好了,但是不给这样啊,这个项目就是给我练手加提升能力的,毕竟我之前都没做过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A的电流,楼主搞个模块上来好了,这个电路设计有点。。
7812电流明显不够,再次,电流这么大,LDO实在不 ...

风扇一开始说是还要调节后来我直接改成一直吹了,现在不谈我电路做的垃圾不垃圾,如果我想要实现是不是问题就在功率不够这个问题上面了?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E7%94%B5%E5%99%A8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的开关电源
可以直接用开关电源产生12V给制冷片供电,风扇单独加个绕组,用7812稳压到12V

网友G:
100W,最好开关电源吧,为什么用变压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2669&highlight=%E5%85%85%E7%94%B5%E5%99%A8
楼 ...

谢谢,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一开始说是还要调节后来我直接改成一直吹了,现在不谈我电路做的垃圾不垃圾,如果我想要实现是不是问 ...

果然是初生牛犊……能把问题看得这么透……

网友H:
7812后面 + DCDC 给制冷片?
7812估计要热到挂

网友D:
引用 网友H:
7812后面 + DCDC 给制冷片?
7812估计要热到挂

压降为3V 电流3A 基本是要9W的热功率,
下一步就是寻找一个不发热的LDO

网友I:
给楼主建议:直接买个12V20A的开关电源,另外买一个电烤箱(电冰箱)用的温控器(双温金属片控制的)串上TEC制冷片,就好了。不用任何其他电子元件,可靠性高很多。控制温度直接转一下温控器旋钮就好了。就是控制温度没有那么精确。不过话说回来,即使用MOS管控制制冷片电流来控制温度,想要做到很高精度温控也是很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给楼主建议:直接买个12V20A的开关电源,另外买一个电烤箱(电冰箱)用的温控器(双温金属片控制的)串上TE ...

明显楼主要做PID调节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一个升阳的电源模块,你这个电路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压降为3V 电流3A 基本是要9W的热功率,
下一步就是寻找一个不发热的LDO  ...

没有不发热的LDO,能量守恒,有损耗就一定发热,只能加强散热
或用DCDC

网友:
1N4007是1A的二极管,你的整流桥电流不够。另外你的7812发热会很大

网友J:
整流桥改为4个MBR2045加散热片;15V降压到12V可随便找个buck来带IC和风扇;制冷片可用buck从15V降压。电流检测和温度检测用的料应该很贵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NTC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W,最好开关电源吧,为什么用变压器呢?

开关电源不需要做了,直接给24V的直流电源给我用,那我是不是直接给24V电源加一个buck电路给制冷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整流桥改为4个MBR2045加散热片;15V降压到12V可随便找个buck来带IC和风扇;制冷片可用buck从15V降压。电流 ...

开关电源不需要做了,直接给24V的直流电源给我用,那我是不是直接给24V电源加一个buck电路给制冷片供电.风扇的功率很小,而且是一直开,那我是不是说可以搞个LM7812给芯片和风扇供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不需要做了,直接给24V的直流电源给我用,那我是不是直接给24V电源加一个buck电路给制冷片供电. ...

计算损耗,风扇再小也有0.1A左右吧,你用7812就是1.2W损耗,散热不良的话问题大。你可以直接用24V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A的电流,楼主搞个模块上来好了,这个电路设计有点。。
7812电流明显不够,再次,电流这么大,LDO实在不 ...

您好,如果直接给了我一个24V的直流电源并且电流足够,那么我直接用buck降压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K:
10A  12V建议用开关电源做方案

如果方向偏了,很难做到理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A  12V建议用开关电源做方案

如果方向偏了,很难做到理想效果!

现在要求改了如果说我做的这个模块有了一个24V的直流电源并且电流也足够大,能够带的动负载,这个时候我在要设计控制制冷片功率的电路按照下面这个图来可以吗?

网友J:
mos驱动电阻太太大,一般用10R左右,
不知道你PWM信号哪里给出来的驱动,SR管在断续模式下过零关闭还是FCCM模式。如果FCCM搞互补驱动一般是没有问题,但要注意启动时输出电压应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J:
mos驱动电阻太太大,一般用10R左右,
不知道你PWM信号哪里给出来的驱动,SR管在断续模式下过零关闭还是FCCM ...

我的电路中还需要设计对制冷片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并且将数值传输到MCU,MCU计算功率后与初始功率做比较,然后如果功率高了就控制MOS驱动芯片输出低电平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中还需要设计对制冷片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并且将数值传输到MCU,MCU计算功率后与初始功率做比较 ...

制冷片驱动咋那么复杂啊,直接IRF540不就够了吗。电压也不用检测了,默认就当做电源电压就好了,检测下电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制冷片驱动咋那么复杂啊,直接IRF540不就够了吗。电压也不用检测了,默认就当做电源电压就好了,检测下电 ...

加了个MOS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