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哪些多通道精密ADC的各通道PGA增益可以独立设置?

楼主(2020-11-30):
目前只发现AD7124可以, AD779x, AD719x似乎都是不行的...
这样如果不同通道要采集不同范围的信号, 只能采完一个通道改一次PGA增益, 比较蛋疼.

网友A:
7124牺牲精度吗?

网友B:
带PGA的ADC  20块钱的一大堆,多上几片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24牺牲精度吗?

你说开PGA? 128X增益, 最低采样率时有效分辨率20.7位, 峰值分辨率18.1位, 不错了.
不如AD719x的23.5/21, 比AD779x的20/17.5稍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PGA的ADC  20块钱的一大堆,多上几片不就行了

读数还是麻烦啊, 多连多少线, 一堆CS脚切来切去的. 719x和7124都是自动序列读取, spi一口气读8个通道多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开PGA? 128X增益, 最低采样率时有效分辨率20.7位, 峰值分辨率18.1位, 不错了.
不如AD719x的23.5/21, ...

共享PGA的一般切换都比较慢,要自校一下。
这个自校一下精度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