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干货 | iTOP6818开发板移植WIFI_MT6620热点

楼主(2020-11-30):
本文介绍如何在4418 和6818开发板qte4.7 上配置WIFI_MT6620 热点,以4418_4g联网和网线联网示范,6818 与4418 步骤基本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已经用红色字体标注出来了。

01 移植前准备

4418 使用 4G 移植前准备:

烧写可以使用 4G 上网的 qt 镜像。插入手机卡(该实验使用的是移动 4G 卡),连接好天线。如下图所示:

输入“./etc/ppp/peers/netec20”命令。输入 ping www.baidu.com 。测试成功如下图所示:

4418 使用有线网移植前准备:

连接好网线,可以使用 ping 命令连通外网即可。如下图所示:

02移植openssl

把 hostapd_topeet.tar.gz 压缩包拷贝到/usr/local 并解压输入命令 tar -vxf openssl-1.0.1s.tar.gz 到当前目录 下。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cd openssl-1.0.1s 进入到 openssl-1.0.1s 目录下。在此目录下输入命令./config no-asm shared 。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vim Makefile 打开 Makefile 文件,修改 Makefile 文件配置为下面内容。

INSTALLTOP=/usr/local/opensslOPENSSLDIR=/usr/local/openssl

修改前:

修改后:

删除 CFLAG 中的“-m64”参数

修改前:

修改后:

CC= arm-none-linux-gnueabi-gccEX_LIBS= -ldlAR= arm-none-linux-gnueabi-ar $(ARFLAGS) rRANLIB= arm-none-linux-gnueabi-ranlibNM= arm-none-linux-gnueabi-nm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在当前目录输入 make,编译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

输入命令 make install 安装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03移植libnl

拷贝压缩包 libnl-1.1.4.tar.gz 到/usr/local 目录下。输入命令 tar -vxf libnl-1.1.4.tar.gz 解压到当前目录,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cd libnl-1.1.4 进入到 libnl-1.1.4 文件夹,输入./configure -prefix=/usr/local/libnl1.1。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make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编译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make install 进行安装,安装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04移植hostapd

把 hostapd_topeet.tar.gz 压缩包拷贝到/usr/local 并输入 tar -vxf hostapd_topeet.tar.gz 解压到当前目录,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cd hostapd_topeet/hostapd 进入到 hostapd 目录,输入cp defconfig .config 进行缺省配置,如下图所示:

打开.config 文件,注释 CONFIG_DRIVER_HOSTAP=y,并取消注释CONFIG_DRIVER_NL80211=y,如下图,保存退出

输入命令 vim Makefile 打开当前路径下的 Makefile 文件,根据自己编译器头文件和库的路径,注意前一步编译的 OpenSSL 路径。修改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在当前目录输入 make 进行编译,编译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在当前目录输入 make install 进行安装,安装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05移植iptables

拷贝 iptables-1.4.19.tar.bz2 压缩包到/usr/local 目录下并输入命令 tar -vxf iptables-1.4.19.tar.bz2 解压到当前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cd iptables-1.4.19 进入到 iptables-1.4.19 目录下,在此目录下输入mkdir install 命令创建安装目录。如下图所示:

在 iptables-1.4.19 目录下输入命令./configure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prefix=/usr/local/iptables-1.4.19/install/ --enable-static --disable-shared

注意:填写自己的路径,如下图所示:

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在 iptables-1.4.19 目录输入 make 进行编译,编译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在 iptables-1.4.19 目录输入 make install 进行安装,安装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进入到 install/lib 目录下,使用命令 tar zcvf lib_iptables.tar.gz * 压缩 lib 下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06拷贝文件

将第二节自己生成的文件拷贝到 u 盘,也可以直接用我们提供的,按照自己的路径将/usr/local/openssl/lib 下的libcrypto.so.1.0.0,libssl.so.1.0.0,/usr/local/iptables-1.4.19/install/lib 路径下的ib_iptables.tar.gz,/usr/local/hostapd_topeet/hostapd 下的hostapd。/usr/local/iptables-1.4.19/install/sbin 下的 xtables-multi将本教程提供的hostapd.conf,udhcpd.conf,mt6620_AP_4G,mt6620_AP_eth0 拷贝进 u 盘。如下图所示。

挂载 u 盘到开发板,

在开发板 etc 目录下,使用命令 mkdir hostapd 创建 hostapd 文件夹。

将 libcrypto.so.1.0.0 和 libssl.so.1.0.0 拷贝到开发板的 lib 下将 hostapd.conf”拷贝到开发板“/etc/hostapd/”目录,将“udhcpd.conf”拷贝到开发板“/etc/”目录,将“mt6620_AP_4G”拷贝到开发板“/etc/init.d/”目录,将“mt6620_AP_eth0”拷贝到开发板“/etc/init.d/”目录,将“hostapd”拷贝到开发板“/etc/hostapd/”目录,将压缩包 lib_iptables.tar.gz 拷贝到开发板 bin 目录下并解压

将 xtables-multi 拷贝到开发板的 bin 目录下,输入 chmod 777 xtables-multi修改权限,并改名为 iptables。如下图所示:

进入开发板的 /etc/init.d/ ” 目录,这里作者以 4G 上网为例,输入vi mt6620_AP_4G 打开脚本文件 mt6620_AP_4G。使用网线连接,需要修改脚本文件mt6620_AP_eth0 并修改相同地方,找到以下命令:

chmod 0660 /dev/ttymxc1/usr/bin/6620_launcher -m 1 -b 921600 -n /etc/firmware/mt6620_patch_hdr.bin -d /dev/ttymxc1 &

4418修改成以下内容:

chmod 0660 /dev/ttyAMA2/usr/bin/6620_launcher -m 1 -b 921600 -n /etc/firmware/mt6620_patch_hdr.bin -d /dev/ttyAMA2 &

6818 修改成以下内容:

chmod 0660 /dev/ttySAC2/usr/bin/6620_launcher -m 1 -b 921600 -n /etc/firmware/mt6620_patch_hdr.bin -d /dev/ttySAC2 &

这里作者就以 4418(4g 上网)为例:修改前

修改后:

07测试

在第一章准备工作和移植成功并联网的前提下,这里作者就以 4418(4g 上网)为例,在/etc/init.d/”目录,输入./mt6620_AP_4G 如下图所示:

成功执行如下图所示:

打开手机 wifi,我们会发现 imx6_wifiAP 热点,输入密码“12345678”即可连接成功。如果连接超时,请详细检查上一步的文件路径是否拷贝正确。连接成功如下图所示:

打开 hostapd.conf,修改 ssid 和 wpa_passphrase 即可修改热点的名称和密码。如下图所示:

08使用网线连接

连接网线,按照自己网络配置为同一网段后,输入 ping www.baidu.com,测试成功如下图,务必保证可以 ping 通外网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在第三节拷贝文件完成的基础上,进去/etc/init.d/”目录,输入./mt6620_AP_eth0输入密码,连接无线即可,连接成功后超级终端上会打印以下信息,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