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能替换LTC2954的芯片,性价比高的

楼主(2020-11-30):
想要通过按键能实现输入电源的通断的,只知道LTC2954,但这个好贵啊,*创商城100片的价格居然还要33块,有没有类型功能,性价比高的,谢谢!

网友:
用MCU自己写一个~

网友A:
随便单片机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单片机搞定了

请问是专门用一颗单片机来做这个功能吗?还是能合在主MCU里面啊?

网友B:
这玩意不就是一键开关机么?还要用专门芯片?实现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就是一键开关机么?还要用专门芯片?实现很简单啊,

大神  请问怎么实现啊   大概思路是怎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请问怎么实现啊   大概思路是怎样的啊

百度一下,【一键开关机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一键开关机原理图】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