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实例demo webcamara编译总报错

楼主(2020-11-30):
如下;
项目使用了 2531910 字节,占用了 (193%) 程序存储空间。最大为 1310720 字节。text section exceeds available space in board

全局变量使用了58180字节,(17%)的动态内存,余留269500字节局部变量。最大为327680字节。
项目太大了;阅读以下页面的提示减小文件大小。
http://www.arduino.cc/en/Guide/Troubleshooting#size
为开发板 ESP32 Dev Module 编译时出错。

第一次用arduino,不知为啥

网友A:
很明显flash空间不够,跟arduino无关,印象中esp32 flash应该比这个大,看看能不能改ld文件,或者裁剪一下别用那么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flash空间不够,跟arduino无关,印象中esp32 flash应该比这个大,看看能不能改ld文件,或者裁剪一下 ...

实例程序都编译不过,  这例子也给的太差了吧

网友B:
找到partitions这个文件夹,在ESP32的tools文件夹下,看看default.csv里面的ROM配置。手动改一下你的程序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partitions这个文件夹,在ESP32的tools文件夹下,看看default.csv里面的ROM配置。手动改一下你的程序存 ...

# Name           Type         SubType         Offset          Size
nvs              data         nvs             0x9000          0x5000
otadata          data         ota             0xe000          0x2000
app0             app          ota_0           0x10000        0x140000
app1             app          ota_1           0x150000        0x140000
spiffs           data         spiffs          0x290000        0x170000

把app0  app1 改大?

楼主:
# Name           Type         SubType         Offset          Size         Flags
nvs              data         nvs             0x9000          0x5000
otadata          data         ota             0xe000          0x2000
app0             app          ota_0           0x10000        0x340000
app1             app          ota_1           0x350000        0x340000
spiffs           data         spiffs          0x690000        0x170000

改大了,  还是报错 。。。。

网友B:
引用 楼主:
# Name           Type         SubType         Offset          Size         Flags
nvs              data         nvs             0x9000          0x5000
otadata          da ...

你没看明白,起始地址,大小,都是有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明白,起始地址,大小,都是有关联的。

我算进去了的

网友B:
你现在还是超过100%吗?另外你菜单选的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还是超过100%吗?另外你菜单选的哪一个

是的。

你说的哪个菜单。

开发板我选的ESP32 WR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