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TLE9842-下载程序后,断电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0-11-30):
刚开始做这个。
买了一个开发板。简单写了一个控制LED闪烁的程序(其实是控制VDD_EXT电源)。功能也正常。正常闪烁。
但是发现:
断电之后,再上电,LED没有闪烁。然后:jlink重新下载,LED正常闪烁。再次断电重新上电还是没有运行。

改了几个地方:
本来库函数中调用的太多:

楼主:
二楼上传工程文件。
另外:请问,有没有调试好LIN的程序,方便参考下?

网友A:
你的VDDEXT有5V输出吗?我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DDEXT有5V输出吗?我猜没有。

为什么有这个猜测?
我刚测量了代码打断点:VDD_EXT是有5V输出的。

网友:
程序是不是下载到RAM里面了

网友:
WDT不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