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 PCB库中3D体的尺寸如何查看?

楼主(2020-11-30):
如题,如何查看库中3D体的尺寸?

网友A:
导出stp 用SW UG proe之类的查看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stp 用SW UG proe之类的查看量尺寸

请教下如何导出?只知道在里面复制粘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何导出?只知道在里面复制粘帖

save as  选*stp

网友:
file------export------step 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