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2A的充电头给手机充电怎样触发2A输出

楼主(2020-12-01):
手上几个5V 2A或3A的充电头,给这几年新出的支持快充的几部手机充电,发现电流最多到1.7A,怎样才能触发到2A?

网友A:
问题出在手机那边,一般输入5V的话即使快充也只有2A,而且是电池那边的2A换算到电源输入端可能就没有2A了。如果把充电线的两个数据线短接可能可以诱骗部分手机大电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手机那边,一般输入5V的话即使快充也只有2A,而且是电池那边的2A换算到电源输入端可能就没有2A了。 ...

我测了d+d-是短接的,5v2a不会是指电池2a吧?

网友:
1.7A已经是正常值了,手机厂为了兼容市场的各种不同的充电器,给充电器留有约15%的裕量,没毛病,你自己拆开手机改下充电电流就有了。

网友:
5V*1.7A=3.7V*2.29A,所以电池上的电流超过2A了

网友:
手机上是测试电压来调整电流的,5V时好像是4.75V,所以和电线线插头之类的有关,如果充电头有线阻补偿,电流还可以大些,如果手机输入口电压大于4.8V,电流没有到达手机的设计值,只能说明电池内阻大了(恒压段不算)

网友:
换充电线,你充电线的内阻太大了,充电头那边没协议的,你找个电子负载上去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应该不是线阻的问题,换了几根线(包括某家号称过5A的官方线),而且把电源适配器电压提到5.5V输出以抵消线损,实测typec上有5.1V,还是1.7A。可能确实是是手机限制的充电电流,不支持QC 1.0的5V 2A吧,然而用快充又能到3A,想不出5V限流的理由。

网友:
感觉不是那么简单短接的感觉;新买一拖3种头的线,插入手机,可以榨干到2.4A/5V;老的一拖三,是榨不到那么高电流的

楼主:
我又发现一个问题,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8581,这个充电器充一部手机只能到0.4A,电压有时候跌到4.5V,充其他手机可以到1.7A,电压自动上调到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