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 手工焊接 开始接单 各种USB TYPE-C 均已上架

楼主(2020-12-01):
朋友们  嘉立创开放 手工焊接啦,只要是器件型号前面有"手工焊接"字样的,均可以下单选用。
嘉立创贴片,不收开机费、不收钢网费,工程费只需50元。

目前上架的【手工焊接】器件有3万余种,各种USB  TYPE-C 插件。。。。均已上架
嘉立创可选用的器件 近 8万种可贴器件,还会继续增加

可以在【可贴元器件库(可购买/可邮寄)】内进行查看

手工焊接收费方式:
手工焊接工程费:50元
手工焊接焊点费:0.1元每个焊点
下单方式:与正常贴片下单流程一样,选上【手工焊接】的器件,即可以手工焊接。
手焊交期:在SMT交期上增加一天(目前SMT交期二天)

贴片收费方式
贴装工程费:50元
贴装焊点费:0.01元每个焊点

为保证焊接品质,暂时每单可接100个手工焊接的器件,可能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我们会尽快优化生产流程,开放的数量会加大

BGA目前可贴,X-RAY只收10元每片

手工焊接的器件,目前只能与SMT贴装是同一面。
暂不能接顶层需要贴片,底层需要插件的订单。

网友:
顶一顶,usb座子确实很多人需要

网友A:
需要16p的 usb type-c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16p的 usb type-c接口

16P的手工焊接就是有也不敢用啊,等嘉立创能贴16P再用吧,手工焊,16P那密度出问题概率太大了。

网友B:
其实嘉立创应该给个适合你们工艺的专用的封装库,typec这类USB座子我们都是直接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嘉立创应该给个适合你们工艺的专用的封装库,typec这类USB座子我们都是直接贴的。 ...

嗯  嗯。对于手工焊的器件,我们会尽力优化,使其变成可贴的器件。

网友:
100个器件。。。30片板子的SMT,一块板只能焊接3个咯
加油加油~~~等全面开放

网友:
24pin的type-c能焊吗?

网友C:
手焊能不能保证整齐,因为我有一排MOS管需要贴在一个大散热器上,如果歪歪斜斜螺丝孔就对不上。另外我的USB和DB9的座子也是要保证整齐的,因为要和面板开孔对上。有没有焊接好的成品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焊能不能保证整齐,因为我有一排MOS管需要贴在一个大散热器上,如果歪歪斜斜螺丝孔就对不上。另外我的USB ...

这种就需要提供样机参考,不适合在JLC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嗯。对于手工焊的器件,我们会尽力优化,使其变成可贴的器件。

手工焊接???

真的是 人工拿电烙铁 焊接吗???

还是 人工摆零件。 过回流焊??

网友:
我真心希望 是 人工摆零件。。。 这样 反而好很多。  因为  很多主板厂,也是工人在末端流水线 摆零件的。  比如 vga口 hdmi 口  usb*4 口

网友:
点个赞,JLC越做越好了!

楼主:
手焊交期:在SMT交期上增加一天(目前SMT交期二天)

网友:
这个牛吹的有点尴尬了。

网友D:
手工焊接收费方式:
手工焊接工程费:50元
手工焊接焊点费:0.1元每个焊点
下单方式:与正常贴片下单流程一样,选上【手工焊接】的器件,即可以手工焊接。
手焊交期:在SMT交期上增加一天(目前SMT交期二天)
===========================================
这个算是扩展库,还收20元的换料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焊接收费方式:
手工焊接工程费:50元
手工焊接焊点费:0.1元每个焊点

不会加收扩展库的换料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加收扩展库的换料费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加收扩展库的换料费

扩展库现在的种类最多可以多少种了?

网友:
都手工焊接了,
还限制焊接件在哪一面,费解

网友:
应该是手工贴,然后过炉吧。没有道理用手工烙铁焊吧。

网友E:
lz解释下。到底是  手贴 还是手工烙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解释下。到底是  手贴 还是手工烙铁焊?

目前是 手工烙铁焊接.  只焊接插件类元器件.   贴片的暂时还不搞.

贴片类普遍是人工比较难搞定的,  应的尽可能上机贴,再不济也得做到炉前摆上.

网友F:
再次确认下, BGA 确认可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次确认下, BGA 确认可贴了吗??????????

BGA  可以贴很久了
如没有您要的型号,可以先去把器件申请增加到可贴器件列表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BGA  可以贴很久了
如没有您要的型号,可以先去把器件申请增加到可贴器件列表内。 ...

BGA的板卡,线和孔一般比较细。

4层板,1.2mm 板厚, 线5mil, 过孔8mil。 嘉立创打样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BGA的板卡,线和孔一般比较细。

4层板,1.2mm 板厚, 线5mil, 过孔8mil。 嘉立创打样可以做吗? ...

四层板,可以接4mil的线,8mil的孔

网友G:
电池包可以手焊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池包可以手焊么

快递不给电池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快递不给电池包吧?

淘宝的商家可以通过快递寄出来,不清楚是不是有要求

网友:
什么时候IPO?

楼主(2021-01-04):
目前手焊器件:没有限制每个订单的用量,下单可以选上的手焊器件均可贴,如有限制,请QQ联系我:3001254983。

网友:
好事情,顶一个~~~

网友: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网友:
1.25mm的贴片式连接器,啥时候可以贴啊。。。或者能手工焊也行啊。。。现在手工焊接只有直插式的

网友:
支持一下,贴片方式越来越多了

网友:
确实方便了,支持一下

网友I(2021-04-15):
请问手焊时用什么烙铁和烙铁头?焊点旁边有贴片元件,我需要留多少空间才方便焊?另外,听说下半年上波峰焊,这种能用波峰焊吗?我觉得应该不能...

网友J:
BGA贴片怎么收费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J:
BGA贴片怎么收费的哟?

与正常的封装一样,0.1元一个焊点。另收10元每个的X-XRY检查费。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手焊时用什么烙铁和烙铁头?焊点旁边有贴片元件,我需要留多少空间才方便焊?另外,听说下半年上波峰焊 ...

看这个板的布局 是肯定不能波峰焊.    旁边贴片元器件 太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看这个板的布局 是肯定不能波峰焊.    旁边贴片元器件 太高.

请问,手焊能否做小批量?手焊时用什么烙铁和烙铁头?焊点旁边有贴片元件,我需要留多少空间才方便手焊?

网友:
搭车问一下,珠三角地区手工焊接工人的时薪一般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手焊能否做小批量?手焊时用什么烙铁和烙铁头?焊点旁边有贴片元件,我需要留多少空间才方便手焊? ...

首先 烙铁头要能伸进去吧.   烙铁头伸进去歪歪一点不能碰到周边元器件吧.

要我说的话,最少也得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