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受到外力振动就会断电重启

楼主(2020-12-01):
希望各位大神帮助。
我用单片机输出一个脉冲。并且用三极管来驱动控制继电器。现在问题是
板子装出来后,运行基本正常。
继电器的公共端接的是12V,输出接的是常闭端。
可是通电时,当用外力轻轻敲击那个继电器后,继电器K2的输出12V就会断开0.5s左右后重启。
电路图如下所示:

楼主:
。这是清晰的图。

楼主:
希望各位大神帮助一下

网友:
你给的振动冲击中加速度超过继电器允许的最大值了,断开是正常的
解决办法:换耐更大加速度的继电器,换固体继电器,改变继电器的加速度方向,提高被控电路的抗跌落能力

网友A:
继电器两端电压 是多少?  继电器 电压选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两端电压 是多少?  继电器 电压选对了?

大神可不可以帮忙看下继电器问题,我是新号,无法多次回复消息
+qq***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
直接用MOSFET代替继电器不行吗?还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
你qq 加不了

网友:
继电器本来就这样,换大功率继电器。或者换一个触点轴向的继电器。

网友B:
好像有那种两个簧片动作相反的继电器,正好解决这种问题,一个断开另一个就会更紧。另外,8050带继电器有问题吗?继电器断开瞬间的反向电压抗的住吗?

网友C:
gp0输出端建议加个下拉电阻。三极管基极电阻再小些。你是用继电器的常闭输出,相当于是继电器线圈没电时才有输出,你现在是外力一碰继电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就断开了,原因1,继电器线圈上有低电压,这个电压不足以把继电器吸合下来,这个时候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压力会低,外力一碰,常闭触点就会断开。原因2,如果继电器线圈上没有电压的话,就是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压力本来就低,低于正常值。你可以查一下你选择这款继电器的参数,看看冲击力各个方向是多大。
原因1的可能性大。通电你实际量一下继电器线圈是否有小电压就行了。
另外就是这类电磁继电器使用时,尽量选择常开触点。因为常开触点的压力比常闭触点的压力要大得多,可靠,寿命也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不可以帮忙看下继电器问题,我是新号,无法多次回复消息
+qq***

帖子里留QQ号,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qq 加不了

论坛里使用QQ号,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0输出端建议加个下拉电阻。三极管基极电阻再小些。你是用继电器的常闭输出,相当于是继电器线圈没电时才 ...

你好。我的继电器常闭触点是为了输出供电,因为我是公共端供电。如果换成常开触点,可能无法供电。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我发现我换了好几款继电器都是一样的问题,都会轻敲断电。求大哥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那种两个簧片动作相反的继电器,正好解决这种问题,一个断开另一个就会更紧。另外,8050带继电器有问 ...

您说的是哪种继电器啊,推介一下